S7-200塑机PID加热控制程序

楼主(2012-06-29):
想用S7-200控制塑料机械加热,由于内置的8路PID不够用,想自己写一个,请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A:
有几个步骤:

1.确定控制周期

根据不同的系统的响应速度,控制周期可大可小,像电流信号有到us级的。对于温度控制系统,具有大滞后特性,变化很缓慢,采样周期太小没有意义,用1s足够了,控制周期也用1s足够。

2.控制对象与参量

这个楼主既然能够用PID,应该没有问题,就是设定值,反馈值,调节器,执行部件。

3.调节器,这个是重点了

一般的PID调节器有两种形式,增量式和位置式的,下面叙述他们的表达式:

位置式:u(k) = Kp * e(k) + Ki * Σ e(j) + Kd * (e(k)-e(k-1))/T;

位置式就是积分的时候要累加到目前位置的所有误差之后,有时候运算不妨便,而且容易出现积分饱和,所有又有增量式的所谓增量就是u(k)-u(k-1)因此有

u(k)-u(k-1)= Kp * (e(k)-e(k-1)) + Ki * e(k) + Kd*(e(k)-2*e(k-1)+e(k-2))/T;

表达式写成这样就可以用递推的计算完成了。

公式写完了,我再来解释一下符号的意思:

u(k):当前控制周期的控制量输出,k表示控制周期序列,向前就是k-1,k-2,...

e(k):当前偏差(误差),也就是当前的设定值-当前反馈值,k同上;

Kp:就是大名顶顶的比例(P)增益

Ki:就是积分(I)增益

Kd:就是微分(D)增益

T:理论上叫做时间常数,为了简便,T=1,就可以了,不用关心细节

 在这里我就只讲一下大致原理,细说起来,光PID就可以写本书,如果有困难的话,加我的QQ:331556609联系,推荐本书给楼主参考《先进PID控制 MATLAB仿真 第2版 刘金琨等编着》下载地址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6956842.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步骤:1.确定控制周期根据不同的系统的响应速度,控制周期可大可小,像电流信号有到us级的。对于温度控制系统,具有大滞后特性,变化很缓慢,采样周期太小没有意义,用1s足够了,控制周期也用1s足够。2.控制对象与参量这个楼主既然能够用PID,应该没有问题,就是设定值,反馈值,调节器,执行部件。3.调节器,这个是重点了一般的PID调节器有两种形式,增量式和位置式的,下面叙述他们的表达式:位置式:u(k) = Kp * e(k) + Ki * Σ e(j) + Kd * (e(k)-e(k-1))/T;位置式就是积分的时候要累加到目前位置的所有误差之后,有时候运算不妨便,而且容易出现积分饱和,所有又有增量式的所谓增量就是u(k)-u(k-1)因此有u(k)-u(k-1)= Kp * (e(k)-e(k-1)) + Ki * e(k) + Kd*(e(k)-2*e(k-1)+e(k-2))/T;表达式写成这样就可以用递推的计算完成了。公式写完了,我再来解释一下符号的意思:u(k):当前控制周期的控制量输出,k表示控制周期序列,向前就是k-1,k-2,...e(k):当前偏差(误差),也就是当前的设定值-当前反馈值,k同上;Kp:就是大名顶顶的比例(P)增益Ki:就是积分(I)增益Kd:就是微分(D)增益T:理论上叫做时间常数,为了简便,T=1,就可以了,不用关心细节   在这里我就只讲一下大致原理,细说起来,光PID就可以写本书,如果有困难的话,加我的QQ:331556609联系,推荐本书给楼主参考《先进PID控制 MATLAB仿真 第2版 刘金琨等编着》下载地址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6956842.html

楼主:
对:yexiaomeng关于有几个步骤:1.确定控制周期根据不同的系统的响应速度,控制周期可大可小,像电流信号有到us级的。对于温度控制系统,具有大滞后特性,变化很缓慢,采样周期太小没有意义,用1s足够了,控制周期也用1s足够。2.控制对象与参量这个楼主既然能够用PID,应该没有问题,就是设定值,反馈值,调节器,执行部件。3.调节器,这个是重点了一般的PID调节器有两种形式,增量式和位置式的,下面叙述他们的表达式:位置式:u(k) = Kp * e(k) + Ki * Σ e(j) + Kd * (e(k)-e(k-1))/T;位置式就是积分的时候要累加到目前位置的所有误差之后,有时候运算不妨便,而且容易出现积分饱和,所有又有增量式的所谓增量就是u(k)-u(k-1)因此有u(k)-u(k-1)= Kp * (e(k)-e(k-1)) + Ki * e(k) + Kd*(e(k)-2*e(k-1)+e(k-2))/T;表达式写成这样就可以用递推的计算完成了。公式写完了,我再来解释一下符号的意思:u(k):当前控制周期的控制量输出,k表示控制周期序列,向前就是k-1,k-2,...e(k):当前偏差(误差),也就是当前的设定值-当前反馈值,k同上;Kp:就是大名顶顶的比例(P)增益Ki:就是积分(I)增益Kd:就是微分(D)增益T:理论上叫做时间常数,为了简便,T=1,就可以了,不用关心细节   在这里我就只讲一下大致原理,细说起来,光PID就可以写本书,如果有困难的话,加我的QQ:331556609联系,推荐本书给楼主参考《先进PID控制 MATLAB仿真 第2版 刘金琨等编着》下载地址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6956842.html内容的回复:

谢谢您的热心解答,我先看一下你推荐的书,又不明白的地方再和您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