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3种驱动光耦在变频电路中的应用

楼主(2012-06-29):
变频器驱动电路中常用光耦,共有为数不多的几种。可以设想一下,变频器电路的通用电路,必定是主电路(包括三相整流电路和三相逆变电路)和驱动电路,即便是型号功率级别不同的变频器,驱动电路却往往采用了同一型号的驱动光耦,甚至于驱动电路的结构和布局,是非常类似的和接近的。

早期的和小功率的变频器机种,经常采用TLP250、A3120(HCPL3120)驱动光耦,内部电路简单,不含IGBT保护电路;以后被大量广泛采用的是PC923、PC929的组合驱动电路,往往上三臂IGBT采用PC923驱动,而下三臂IGBT则采用PC929驱动。PC929内含IGBT检测保护电路等;智能化程度比较高的专用驱动芯片A316J,也在大量机型中被采用。

通过熟悉驱动光耦的引脚功能和掌握相关的检测方法,达到对驱动电路进行故障判断与检测的能力,以及能对不同型号的驱动光耦应急进行代换与修复。

一、TLP250HCPL3120驱动光耦:

  TLP250                    HCPL3120/ J312                    HCNW3120

                                                                  图1  三种驱动光耦的功能电路图

     TLP250:输入IF电流阀值5mA,电源电压10∽35V,输出电流±0.5A,隔离电压2500V,开通/关断时间(tPLH/ tPHL)0.5μs。可直接驱动50A1200V的IGBT模块,在小功率变频器驱动电路中,和早期变频器产品中被普遍采用。

    HCNW3120(A3120):与HCPL3120、HCPLJ312内部电路结构相同,只是因选材和工艺的不同,后者的电隔离能力低于前者。输入IF电流阀值2.5mA,电源电压15∽30V,输出电流±2A,隔离电压1414V,可直接驱动150A/1200V的IGBT模块。

    三种驱动光耦的引脚功能基本一致,小功率机型中可用TLP250直接代换另两种HCNW3120HCPL3120,大多数情况下TLP350HCNW3120可以互换,虽然它们的个别参数和内部电路有所差异,如TPL250的电流输出能力较低,但在变频器中功率机型中,驱动光耦往往有后置放大器,对驱动光耦的电流输出能力就不是太挑剔了。

驱动光耦实质上都为光耦合器件,具有优良的电气隔离特性。输入侧内部电路为一只发光二极管,有明显的正、反向电阻特性。用指针式万用表×1k档测量,2、3脚正向电阻约为100kΩ左右,反向电阻无穷大;用×10k档测量,正向电阻约为25kΩ左右,反向电阻也为无穷大。当然2、3脚与输出侧各引脚电阻,都是无穷大的。5、6脚和5、8脚之间,均有鲜明的正、反向电阻,当5脚搭红表笔时,有10kΩ/30 kΩ的电阻值,5脚接黑表笔时,电阻值接近于无穷大。因选材、工艺和封装型式的不同和测量仪表的选型不同,得出的测量数值会有一定的差异。TLP250的输出电路采用互补式电压跟随器输出电路,V1、V2均为双极型器件三极管。而HCPL3120的输出电路V2采用了DMOS三极管,两种芯片的输出侧电阻值有所差异。在上电检测中,从驱动光耦的电路结构中可得出如下结论:当2、3脚输入电流通路接通时,TPL250内部V1导通,6、7脚则与8脚电压相近或相等;当2、3脚输入电流为零时,TLP250内部V2导通,6、7脚则与5脚电位相近或相等。这即是对TLP250好坏进行判断的依据。

    TLP250在线测量:

因机型不同,外围电路的数值不尽相同,所以测量得出的在线电阻值的参考意义不大。在供电状态下,可方便测出TLP250的好坏情况。驱动电路的带电检测,须在单独检修驱动电路的情况下或已将逆变功率电路的供电切除的情况下进行!严禁在整机运行状态下,直接下笔测量驱动电路——由表笔引入的干扰信号会误触通IBGT,造成严重损坏!在脱开逆变电路或切断逆变电路供电的情况下,和CPU主板能输出正常六路驱动脉冲的情况下,可以在线检测驱动光耦的工作状态。

在变频器的控制线路处于停机状态时,测量2、3脚电压应为0V,测量5、6脚电压应为OV;操作变频器的操作显示面板,使之处于启动运行状态,测量2、3脚应有0.6V左右的正向电压值,此时测量5、6脚之间应有2--4V左右的电压输出。说明TLP250是好的。2、3脚输入电压有变化,但输出脚无电压变化,或输出脚一直保持一个固定不变的高电平或低电平,说明TLP250损坏。

当然,也可用外加电源串联限流电阻提供TLP250的输入电流,检测输出脚的电压变化,来检测判断TLP250的好坏。上述检测方法同样适用于HCNW3120等的检测。

二、PC923、PC929驱动光耦:

                   图2  配对应用的驱动光耦:PC923(8引脚)、PC929(14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