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XBM-DR16S通讯问题!!
XP Vista

楼主(2012-06-29):
我现在发送的是数据是:

发送的格式是:

但是我通过调式助手后发送其发送的数据居然是:,也就是说其多发了前面的7个字节。

现在请教一下我又该这样做此通讯??查看了标准的MODBUS通讯协议好像不是这样的发送格式。难道是LS发送的不是标准的MODBUS格式????还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楼主的数据帧第一个字节就有问题,第一个地址是从机号,从机号是标识该数据请求要通讯的远程节点地址,00是广播地址,要单独通讯从机号只能是1~255.

Modbus的一般数据帧格式是

从机号,功能码,字节数,起始地址,【读写点数】,【数据1】,【数据2】,。。。,CRC校验

建议楼主仔细看看手册。

网友B:
我的这个H02就是从机地址,这06是写入指令,H1000是写入数据之地址。H0001是变频器正转启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Vista关于我的这个H02就是从机地址,这06是写入指令,H1000是写入数据之地址。H0001是变频器正转启动。

那是我理解错了。是不是不用加这些从机号和功能码?而有某些软件设置会自动加上这些前缀的?

网友B:
问题就在这里,前面的7个字节字符没有就可以正常通讯,可不知道前面的7个字节字符又该这样消除??好得请LS的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