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MT506内部时间修改

楼主(2012-06-29):
威纶触摸屏MT506内部时间显示不对,直接调用的RW6003的时间,调哪里可以修改

网友A:
在窗口上做6个数据输入元件,地址是RW60000-RW60005,对应秒,分...年.修改这些输入数据元件的值即可.

楼主:
问题是内部时间不准,读出来的也不准啊,有得调吗

楼主:
丛RW60000-RW60005读出来的时间不准确,你从哪里把它调准确呢,我知道MT8000 的可以直接在触摸屏设置里面改,MT506的不知道在哪里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