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E740开环同步控制 如何达到最高同步精度?

楼主(2012-06-29):
若干台三菱变频器E740开环同步控制,不用编码器,无任何反馈,通讯给定频率。

当前变频器选择“先进磁通矢量控制”,但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会有误差,请问做过类似控制的朋友,该如何解决呢?

若选择V/F控制是否精度更差?

网友A:
楼主所说的误差是指什么误差?没有编码器的开环系统,精度不可能高的,要想提高精度必需变频器加PG卡,电机加装编码器,用“带PG的矢量控制模式”,而这些也增加不了多少成本吧?

网友B:
既然用的是开环就是对误差的要求不是很高,高精度的控制一般都是闭环的控制

楼主:
对:yexiaomeng关于楼主所说的误差是指什么误差?没有编码器的开环系统,精度不可能高的,要想提高精度必需变频器加PG卡,电机加装编码器,用“带PG的矢量控制模式”,而这些也增加不了多少成本吧?内容的回复:
我这是两电机带动滚筒  同步传送布料产品,高速运行几分钟后两滚筒间的布料就松动了,而其他厂家用V/F控制虽然低频时不好用,但在高速时布料却不怎么会过松或过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