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与西门子224通讯

楼主(2012-06-29):
为什么触摸屏能读取PLC信号,但不能写。还报警com2\地址2错误啊

网友A:
通讯出了故障,偶尔通了一下,给人的假象就是好像能读,但是不能写。检查一下参数通讯参数设置是否一致,比如波特率,起始位,停止位,校验和,等。

或者是不是通讯线太长而波特率设置又太高。如果是RS232端口,波特率9600,线缆不要超过15米,如果RS485,波特率19200,线缆也不要超过15米。如果线的确很长,只能降低波特率。

还有对照一下手册看看通讯线的定义是不是搞错了?对于232,要求发送(TX)对接受(RX),接受(RX)对发送(TX);对于485,要求A对+,B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