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不能完全停止

楼主(2012-06-29):
变频器带动电机, 停止后,电机出现停顿一下后还有轻微的正反抖动!!!怎么回事!!!变频器面板上在电机到完全停止前有5A的电流,请问这5A的电流哪来的!!!???外接有制动电阻100欧的!!!变频器是5.5KW!!!!求赐教啊!!各位师傅!!!!学生在此谢过了!!!制动时间  .力矩 .等待时间.电流  , 能耗制动启始电压,能耗制动作比例,都调过了!!!请问还有什么可以调!!!

网友A:
这个有可能是DA的零漂。查查变频器的手册,看看有没有零漂自学习功能,或者带零伺服功能?

也有可能是速度环增益太大了,电机停止的时候发生了抖动。把速度环增益降低看看会不会好?

楼主:
没的!!!我看过了!!!主要是这5A的电流哪来的??没电流的话 ,我想就应该能马上完全停止了!!!

网友A:
你的变频器是带编码器的吧?如果带编码器,震荡起来有可能有5A电流的。如果没带编码器,开环控制控制VF曲线没选好也有可能。

要么是不是指令和地线接反了?我原来遇到过,接反了能转,但是很慢,而且也不停。

或者是不是没有自学习?

实在不行的话,停机断开使能,绝对不转。

网友A:
刚刚没有看到,你的制动电阻是100欧姆的,是不是有点大?减速的时候再生能量没有释放完,所以要过一会儿才停?正反转的时候,你拿万用表测一下直流母线,就是制动电阻的两端看看有多少电压,注意安全,直流母线的电压可能有600~800V,还有是直流的

网友B:
5A持续了多长时间?一直都没说。是不是直流制动电流啊?

楼主:
没带编码器的!!!我75欧的也试过  没效果!!!5A的话,有一秒左右吧!!!普通车床改的变频器!!!用VF控制的!!!没接地的电机线和变频器,启动制动电压也调过了,电流也跳过,有改善,但就是不能马上不完全停止, 停止后,电机出现停顿一下后还有轻微的正反抖动,我这边是四方牌子的变频器!!!我原先去时,停机后,主轴有转半圈,被我调到之前我说了的那个现象!!!我是还想看看还能不改进了!!!再问一句 会不会电机不太好引起的!!??

楼主:
VF曲线我是没调!!!不会真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C:
   我司上次有一台 SEW 的变频器当时也发生过一次这样的故障,停后有一点的正反抖动,一个月后,SEW 电机后的编码器轴承散架了,编码器报废啦!

网友D(2012-11-20):
那就是说有底频   把它肖掉就可以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把它肖掉就可以啦

请问大侠,如何消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