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求助!

楼主(2012-06-29):
求助

西门子840D系统,DMG机床。换了一个MURR的模块后刀库门开关信号全部失灵。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是不是接线不对?比如源极结成了漏极?也就是说NPN没有按照NPN的接法,或者PNP没有按照PNP接法?或者最简单但又是最常反的错误:连线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