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6-30):
我有一台CQM1-21的PLC,通电err灯亮起,连接后查看警告信息,01 0X00FA  无END(01)指令,02  SFC错误

各位大虾,这是什么问题呢?是不是因没电程序丢失造成?该如何处理,是不是只上传一个完整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A:
根据警告信息,进行相应操作就对了

网友B:
重新下载程序试试!

网友C:
这个型号的PLC有近30年的历史了,有可能是操作程序飞了。我有二台P型机,快30年了,去年、前年相继报警,就是因为超级电容(1F的)失效报废了。

网友D:
重新下载程序试试,看能不能成功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能否告知具体怎样去操作吗?

网友E:
近30年的历史

应该没那么长

程序丢失了

找相同型号的机器读出,写入就行了

www.ytleader.cn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米兰关于近30年的历史应该没那么长程序丢失了找相同型号的机器读出,写入就行了www.ytleader.cn

应该是30多年了。80年代末的产品。操作系统能读出来吗?请告诉我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