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7062K如何与三菱FX2NPLC通讯?

楼主(2012-06-30):
如题,不知道怎么与PLC通讯,直接连接PLC编程口,各位大侠能不能说一个具体流程出来呢?

网友A:
1.查看人机手册,看看怎么接线,具体的就是引脚怎么对应;

2.查看人机手册,启动人机编程软件,设置驱动以及参数;

3.写通讯程序。

楼主:
对:yexiaomeng关于1.查看人机手册,看看怎么接线,具体的就是引脚怎么对应;2.查看人机手册,启动人机编程软件,设置驱动以及参数;3.写通讯程序。内容的回复:

谢谢了,不过请问你有手册或之类的相关手册嘛?可以的话我的邮箱是634686764@qq.com

网友B:
登陆昆仑通态(MCGS)官网下载手册和教程看看,里面都有。

http://www.mcgs.com.cn/sc/down_list.aspx?cid=32

网友C(2018-12-14):
你有手册或之类的相关手册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