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变频器参数,以题会友

楼主(2012-06-30):
出一个题目,希望能结交有缘的朋友!

《应刘志斌大师的要求,修改描述, 免得他看不明白》

变频器带动电机,电机的转速都是rpm, 为什么有的变频器的参数里面速度设定值是Hz、不是rpm?

描述有歧义, 重新修改为:

变频器带动电机,电机的转速都是rpm, 为什么有的变频器的参数里面用频率设定值Hz、不是速度设定值rpm?

这个题目似乎没有标准答案, 我也是只有自己的个人理解, 希望能结交到有见解的朋友!

网友A:
由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的转速公式n=60f/p(1-s)可知,要改变其转速可有三种方法:

1、改变磁极对数P;

2、改变转差率S;

3、改变频率F。

而变频器就是通过改变频率f来改变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转速的控制装置。由上面的公式可以看出,当磁极对数P和转差率S一定时,频率f和转速是成正比的关系。

因此楼主提到的问题可以由下面两个理由来解释:

1、对于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来说当磁极对数P和转差率S一定时,频率f和转速n是成正比的关系。

2、变频器本身就是通过改变频率来控制电动机转速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很多变频器的速度设定值单位就是HZ而不是转速,是出于习惯的原因。这就好比当谈及安全时往往说安全电压,而不说安全电流(实际决定安全的是流过人体的电流),这也是方便习惯和理解的原理。

网友B:
这帖子水平高,可以先板块置顶好让更多的人参与讨论

还请楼主多多到本坛赐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帖子水平高,可以先板块置顶好让更多的人参与讨论还请楼主多多到本坛赐贴,

越是简单、开放性的问题, 越能得到有启发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的转速公式n=60f/p(1-s)可知,要改变其转速可有三种方法:1、改变磁极对数P;2、改变转差率S;3、改变频率F。而变频器就是通过改变频率f来改变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转速的控制装置。由上面的公式可以看出,当磁极对数P和转差率S一定时,频率f和转速是成正比的关系。 因此楼主提到的问题可以由下面两个理由来解释:1、对于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来说当磁极对数P和转差率S一定时,频率f和转速n是成正比的关系。2、变频器本身就是通过改变频率来控制电动机转速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很多变频器的速度设定值单位就是HZ而不是转速,是出于习惯的原因。这就好比当谈及安全时往往说安全电压,而不说安全电流(实际决定安全的是流过人体的电流),这也是方便习惯和理解的原理。

回帖中关于电机速度和频率关系的描述完全按正确!

按照习惯来讲应该是速度设定值是rpm更直观!用Hz,还需要考虑极对数,需要换算一下才能得到rpm,过程应该是复杂了。

我了解的变频器厂商不是很多, 西门子的变频器有的是用的频率设定值Hz(早期产品), 有的是用的速度设定值rpm(近年产品)其他的不清楚

而对于伺服行业有了解, 安川、松下及 国内的厂商速度设定值都是rpm。

从电机控制原理上来讲, 变频器和伺服都是相同的, 相同的控制原理, 但是速度设定值格式不同, 这恐怕不是习惯的问题。

网友C:
“变频器的转速都是rpm, 为什么有的变频器的速度设定值是Hz、不是rpm?”

1、“变频器的转速都是rpm”,这个说法错误:

1)电机是转动的,转速用rpm;

2)变频器是变频的,所以变频器没有转速,更没有“变频器的转速都是rpm”;

楼主:
行行, 刘志斌老师, 我算告了饶了!

你语文学的好, 行不?

我改题目内容,这还不成?

什么人啊?

认识abcd.....等26个英文字母就以为自己能看懂所有英文书了???

知道1、0就能刻出windows安装盘了???

网友C:
2、 “为什么有的变频器的速度设定值是Hz、不是rpm?”,这句话应该是这么说:

1)变频器的频率设定值是Hz;

2)变频器驱动的电机的速度设定值是rpm;

3)在变频器上设定电机速度时,可以用Hz,也可以用rpm;

楼主:
刘志斌大师,你要再看不明白, 我就把中文拼音再标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2、 “为什么有的变频器的速度设定值是Hz、不是rpm?”,这句话应该是这么说:1)变频器的频率设定值是Hz;2)变频器驱动的电机的速度设定值是rpm;3)在变频器上设定电机速度时,可以用Hz,也可以用rpm;

大师, 我能力有限, 实在是看不明白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能不能在发帖前审核一下你的内容, 别绕的云里雾里, 我们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我们看不懂你到底说什么!

你最好描述清楚!

拜托尊重发电工人给你发的这点电吧, 人家也付出了劳动!

网友C:
3、在变频器上设定电机速度时,可以用Hz,也可以用rpm:

1)如果变频器设计者,频率参数设定只有Hz,电机速度设定时,必须把电机rpm换算成对应的Hz;

2)如果变频器设计者,考虑调速的应用和目的,方便用户,换算在变频器内进行,可以将频率参数设定直接用电机速度rpm;

网友C:
“变频器的转速都是rpm, 为什么有的变频器的速度设定值是Hz、不是rpm?”

1、“变频器的转速都是rpm”,这个说法错误:

 1)电机是转动的,转速用rpm;

 2)变频器是变频的,所以变频器没有转速,更没有“变频器的 转速都是rpm”;

2、 “为什么有的变频器的速度设定值是Hz、不是rpm?”,这句话应该是这么说:

 1)变频器的频率设定值是Hz;

 2)变频器驱动的电机的速度设定值是rpm;

 3)在变频器上设定电机速度时,可以用Hz,也可以用rpm;

3、在变频器上设定电机速度时,可以用Hz,也可以用rpm:

 1)如果变频器设计者,频率参数设定只有Hz,电机速度设定时,必须把电机rpm换算成对应的Hz;

 2)如果变频器设计者,考虑调速的应用和目的,方便用户,换算在变频器内进行,可以将频率参数设定直接用电机速度rpm;

网友C:
   3)如果变频器设计者,考虑调速的应用和目的,方便用户,换  算在变频器内进行,可以将频率参数设定直接用电机速度rpm,这样会出现乱子,你想所有频率参数都得改,还是只改速度设定的频率参数?

网友C:
  4)我想频率设置、速度设置可以用Hz,也可以用rpm最好!就好像时间设置的单位可以是毫秒,也可以是秒;

网友D:
21世纪就缺大家这样的人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3)如果变频器设计者,考虑调速的应用和目的,方便用户,换  算在变频器内进行,可以将频率参数设定直接用电机速度rpm,这样会出现乱子,你想所有频率参数都得改,还是只改速度设定的频率参数?

这只是表面现象, 我们讨论的是采用两种不同的数据格式, 到底有什么不同?

从目前了解到的信息来看, 是现有的Hz, 后才才出现的速度设定值rpm, 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到底是用Hz更直接还是rpm更直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目前了解到的信息来看, 是现有的Hz, 后才才出现的速度设定值rpm, 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到底是用Hz更直接还是rpm更直接?

1、这要看与调速的方式是否相关?

2、例如如果是速度闭环,给定的当然是速度,反馈的是速度,当然速度设定用rpm;

网友C:
3、例如如果是速度闭环,给定的当然是速度,反馈的是速度,当然速度设定用rpm,这时候给定与反馈是一个单位;

4、例如如果是速度闭环,给定的当然是速度,反馈的是速度,当然速度设定用rpm,这时候给定与反馈是一个单位rpm,变频器实现速度闭环用的还是频率调节器输出的频率Hz;

5、例如如果是速度闭环,给定的当然是速度,反馈的是速度,当然速度设定用rpm,这时候的频率与转速之间没有换算关系,就好像压力闭环时的压力单位,流量闭环时的流量单位,与频率Hz没有换算关系一样;

网友C:
6、这是专用变频器,对特定用途的参数设定问题,与变频器的频率Hz没有换算关系,也就是说可以是转速rpm,也可以是压力的单位,也可以是流量的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跪了

给谁跪了?

对不起, 我好不容易发个帖子, 你还跪了!

对不起啊!

网友F:
应楼上

的话(变频器带动电机,电机的转速都是rpm, 为什么有的变频器的参数里面速度设定值是Hz、不是rpm?)

朋友说不明白没关系我高数你。AB公司出的GV3000变频器设置菜单上就同时显示RPM和HZ要知关系有说明书中文的。自己看不用听他们流口水

网友G:
这几天正好考虑到一个问题,似乎与此题是有关系的。

简单的说,就是理论层和实践层到底哪个才能更好的描述我们的世界。

假如一个设备(系统),里面有各种物理量参数,通过各种数学公式对输出进行了描述或定义,

但非理论层的实践层人员,或许根本就不使用 这些物理量参数来衡量这个设备(系统),

这两者描述,我认为不可以简单的加以肯定或否定。

回到主题,采用偏激的方式来回答个先:

采用HZ的制造商,还没真正做到“客户就是上帝”,采用RPM的制造商,

免去了让客户还去做个计算的环节,替客户着想!

采用HZ的,是高位心理;采用RPM的,是平易近人的!

采用HZ的认为:知道RPM的,一定会知道HZ;采用RPM的认为:你可以不知道HZ;

采用HZ的,我们会做的更加开源;采用RPM的,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汗。。。。果然很偏激。

---------------------------------------------------

我认为,在软件里将RPM和HZ都做进去的,这样的理念才是不偏执的,至少有一点他考虑到了,

人们的思维习惯的差异性。

如果让苹果公司来选,我觉得苹果公司会选RPM,如果让NOKIA来选,可能会是HZ。。。。。。

不如把题目变成:

苹果和NOKIA来设计一款变频器,大家认为他们会用什么单位来做速度设定值的单位呢?

巨寒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几天正好考虑到一个问题,似乎与此题是有关系的。简单的说,就是理论层和实践层到底哪个才能更好的描述我们的世界。假如一个设备(系统),里面有各种物理量参数,通过各种数学公式对输出进行了描述或定义,但非理论层的实践层人员,或许根本就不使用 这些物理量参数来衡量这个设备(系统),这两者描述,我认为不可以简单的加以肯定或否定。回到主题,采用偏激的方式来回答个先:采用HZ的制造商,还没真正做到“客户就是上帝”,采用RPM的制造商,免去了让客户还去做个计算的环节,替客户着想!采用HZ的,是高位心理;采用RPM的,是平易近人的!采用HZ的认为:知道RPM的,一定会知道HZ;采用RPM的认为:你可以不知道HZ;采用HZ的,我们会做的更加开源;采用RPM的,这个你不需要知道;汗。。。。果然很偏激。 ---------------------------------------------------我认为,在软件里将RPM和HZ都做进去的,这样的理念才是不偏执的,至少有一点他考虑到了,人们的思维习惯的差异性。如果让苹果公司来选,我觉得苹果公司会选RPM,如果让NOKIA来选,可能会是HZ。。。。。。不如把题目变成:苹果和NOKIA来设计一款变频器,大家认为他们会用什么单位来做速度设定值的单位呢? 巨寒一个。。。。

你说的不无道理!

但是:

10多年前的手机有彩屏吗?有触摸屏吗?

即便苹果把现在的手机放到10年去做,技术上能实现吗?有器件供应商吗?他能把成本做的很低吗?

做出来消费者能买的起吗?公司能健康的经营下去吗?

 资本家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

网友H:
电机的转速随着制造工艺改变而改变,V=60F/P只是同步转速,F可以确定,而实际电机转速并非同步转速,所以变频器只能用F。

楼主:
没有继续发言的了?

网友I:
我是这样理解的:

1、如果用Hz做单位,则期望的目标是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至于电机实际转速是多少,可以通过电机额定转速按比例大概算出,此类应用一般要求不高,如果工艺不能满足需要,稍微调节一下给定频率Hz即可。

2、如果用rpm做单位,则期望的目标是电机实际运行转速或工艺设备实际运行转速,至于变频器给定频率或输出频率是多少并不关心,它由变频器内部自动设定频率,此类应用一般安装有电机或工艺设备转速反馈装置。

3、有些变频器在普通应用即标量控制时用Hz做单位设定变频器频率,但在有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时,用rpm做单位直接设定设备转速,至于中间如何运算,如何在不同的负载下调节变频器频率,从而保证设备转速与设定转速一至则交由变频器内部处理。

网友B(2012-08-17):
顶起,这么好的话题li?ying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