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流量计的问题

楼主(2012-06-30):
流量计输出信号有脉冲信号和4-20mA信号,它们哪个信号是提供瞬时流量和累积流量的。

网友A:
这个都是提供顺时流量吧,累计流量你要自己计算咯

网友B:
流量计输出信号有脉冲信号和4-20mA信号,你应事先知道:1个脉冲(或1ma)代表多少流量值(比如=K)。那么,你在某一秒内采集的脉冲量或电流量(减去4ma)再乘以K,就是流量计在该秒的的瞬时流量;如果你在某一段时间里,将其内各秒的瞬时流量累加,其累加之和就是这段时间内的累计流量。

网友C:
都是瞬时流量,累计可以再流量计内设定参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