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贴对OMRON-PLC的释疑以及非标自动化项目方案探讨

楼主(2012-06-30):
开贴和大家探讨非标电气控制的最佳控制方式,大家共同进步

       本人从事非标行业若干年,独立写的设备也有几十台(各异),生产线也写过蛮多条,多的一台机也有上千I/O点,一条线几千I/O,自认为对一般的非标自动化还是比较熟悉,对Ormon,Mitsubishi ,Siemens-200,Panasonic,都用的比较熟悉,尤其Omron的CS,CJ,CP都用的很多,可以对Omron遇到的各问题讲解(尽力而为),

开贴和大家一起探讨工控电气控制,比如逻辑,位置,DA/AD/DATC/PID,算法,什么的都行,大家共同探讨共同进步。

PS:学工科的表达能力不好,表达不好勿介意

网友A:
第一個願意當您徒弟,還請前輩多指導!

网友B:
以后多向楼主讨教了 。

楼主:
come on

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网友A:
敢問前輩在何處高就,是否長三角地區,可否給個聯繫方式啊?   jh_peng@163.com,有項目找你合作

网友C:
请 楼主谈一下 OMRON 的 PID  指令吧,我用过 CP1H 的 PLC  但 是,PID 指令 用不好,后来干脆自己写了PID 程序,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谈一下 OMRON 的 PID  指令吧,我用过 CP1H 的 PLC  但 是,PID 指令 用不好,后来干脆自己写了PID 程序,还好.........

你好,CP1H的PID指令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无论是温度,还是模拟量输出都还算可以吧,  你手动调不出的话建议你用PIDAT,参数写好,自整定 再稍作休整

楼主:
对:西域技工关于敢問前輩在何處高就,是否長三角地區,可否給個聯繫方式啊?   jh_peng@163.com,有項目找你合作 内容的回复:

你好:

      我在珠三角哦,可以+我QQ 聊聊  QQ:342103634

楼主:
最近接连做了几个中型项目,比较忙没来这里 ,sorry

网友E:
楼主对Ormon,Mitsubishi ,Siemens-200,都用的比较熟悉, 向楼主请教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三种PLC在硬件和编程方法上有什么区别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