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给变频器上电之后,跳闸

楼主(2012-06-30):
为什么我给变频器上电之后,电源保险丝v和w两相保险丝熔断,输入输出并没有接反 ,是三菱A700变频器,并且是新的,求高手指教 急急急  谢谢

网友A:
什么资料?????????

网友B:
是不是接了快熔?变频器有一个上机充电过程,有些可能会出问题,但出问题的可能性有点小。

网友C(2012-09-08):
你看看是不是有个接地电容,将他间断

网友D:
电源端怎么对照出V、W,还是接反了吧?

怀揣的什么资料,光知道要价,也不吆喝。。。。。。。。。。。

网友E(2020-12-04):
三菱新变频器都是三菱供应商负责免费维修或者更换的,莫非你们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