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和位置编码器的关系

楼主(2012-06-30):
步进电机移动的距离是由PLC所给的脉冲数,但我看很多用步进电机的机器都有位置传感器,这是不是一对矛盾?位置传感器是为了在人机界面显示当前位置,还是参与了步进电机的移动控制?

半闭环控制系统是如何实现的?

另一个是开机回零位问题。关机时,电机停在行程的任一位置。如何编程,让步进电机回到零位,前提是不和左右限位碰撞。

小弟初学,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请你在任意一段楼梯上闭上眼睛一步一步的走上走下。最后站在最中间的一级台阶上。如果楼梯台阶数是双数的话就请站在中间靠上的一级上。你说,你能做到吗?

这个结果就是你要的结果。

然后我再加上一句:全过程不能走到最高和最低的一级,你能做到吗?(记住,是闭着眼睛啊)

网友B:
回复:jqfu1980装绝对值编码器能行不

网友C:
编码器 有增量式的,每次掉电 都要进行回零位 操作, 而绝对式编码器 只要进行一次 参考零位校准 即可;

增量编码器一般 回零位 都有外部 参考零位的 限位开关+ 编码器Z 想信号,来校准零位;

另外,编码器 肯定是参与控制的,位移控制主要是依靠 编码器信号来实现的。 人机界面上显示,为了直观看到。。

网友D:
机器上有接近开关属于正常配置,哪怕是伺服也需要的,这个跟反馈不反馈毫无半点关系,左右极限和原点位置属于正常配置,半闭环控制系统是如何实现的,可以把你的输出接到输入点,进行高速计数,实现半闭环,根本不用编码器,你想问任意状态下如何回原点,既然你说了自己是初学者,初学者更加不应该问,应该去做,去尝试!

楼主:
对:芳季关于请你在任意一段楼梯上闭上眼睛一步一步的走上走下。最后站在最中间的一级台阶上。如果楼梯台阶数是双数的话就请站在中间靠上的一级上。你说,你能做到吗?这个结果就是你要的结果。然后我再加上一句:全过程不能走到最高和最低的一级,你能做到吗?(记住,是闭着眼睛啊)内容的回复:

我是有这样一个想法,在一米的距离上均分10个点,用PLC控制步进电机移动到这些点上,我编程的时候,是通过给定脉冲数来让电机找位置,还是让电机一直通电,到光电开关接通的时候停下来。(可以抠槽,类似于编码器,通过槽的数量,来确定是在1或者是2号位置)。我现在就是有点迷惑,这两种控制手段,我该采取那种,还是两种都用。

谢谢各位的点评。

另关于电机回零的问题。我是想让电机不管停在那个位置,都可以自动找到最左限位,或者说是1号位。

网友E:
如果一定要做到位置记忆,那就直接用三菱的PLC带三菱的伺服好了,MR-J3 的伺服配上电池就可以,接线正确的话可以用ABS指令读取位置,断电后后仍然可以记忆位置,通电时读取然后就不用回原点,直接用绝对值指令到你想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