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控温求助!

楼主(2012-06-30):
本人想用固态继电器加热控制48根 3KW/根的电热管,电源AC380V,星形接法。温控仪已经买好,输出是:断续PID输出驱动固态,只有一组输出。由于对固态继电器一点也不了解,那位师傅能告诉我,应该选什么样的固态继电器? 温控仪 一路输出能控3块固态继电器吗?

楼主:
挺急的,那位好心的师傅能说一下,能细说一下更是万分感谢!也可加qq细聊:940477924

网友A:
“选什么样的固态继电器?”,就用市场上的异步电机软启动最好,用它的斜坡电压控温!

楼主:
电机软启动价格高不高?

网友B:
SSR固态继电器有3相380V的,固态继电器通过外接5-24V直流电通断,控制其内部可控硅导通或关断。优点寿命长无触点,缺点过载能力差,关断后有微弱漏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选什么样的固态继电器?”,就用市场上的异步电机软启动最好,用它的斜坡电压控温!

请大侠说说软启动怎么控温

网友D:
这个应该比较容易吧,具体是怎么联不起来?

网友E:
1、楼主是问SSR的额定电流和电压的问题吧?

因为我做的加热,都是三角型接法,不清楚楼主的星型带不带零线的。电流要看你的具体接法的

电压的话,你要看有没有440V的SSR(广告个先,本公司自己研发的440V 40A的SSR已经批量使用近万个了,不良率很低,但估计是不卖的。。。嘿嘿)

2、温控带SSR的问题

这个温控说明书里,会有介绍的。我知道的山武的带三路SSR已经是最多了,再继续追加,电压降非常明显,驱动将会出现不正常现象。这个即使说明书里说了,你还是自己最好做个实验。不过,一般带两路是没问题的。

有其他问题,请球球37609708,欢迎交流。

网友E:
PS: 判断一个加热系统功率是否足够或过了,可以从温控的 OUT曲线上来看

我比较赞同山武公司的说法,50%这个数字。 高于这个数字,功率不足;低了,就是功率偏大。

网友F:
根据四十八根每根三千瓦,功率是蛮大的,在固态的上压降陨耗也大,固态用得蛮多的,不划算,而且发热量处理有点难题,几十个固态,还不如用水冷可控硅来得安全

网友G:
建议48跟加热管分3组,然后每组分别用ESR-100DA的固态继电器(我用的是阳明的),输入控制是4-32VDC 。 温控仪应该有PID功能,利用温控仪的输出直流电压控制固态继电器。

问题是固态继电器散热是个问题...要配散热金属片以及散热风扇

网友H:
可以把加热管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一直用接触器控制接通(保温),另一部分用温控,这样温控功率可降低一些。可选用调压型固体继电器。

网友I:
固态继电器驱动,一般是3到32VDC,电流20mA左右,你说的问题,主要是计算plc驱动电流和继电器带载能力问题。

网友J:
直接用三相固态继电器,用星形接法电流过大,建议用三角形接法,直接用带固态驱动的温控表就可以。分成三四组,一个温控器的输出控制三个或者四个固态继电器是完全没问题的。我这边用过的案例是直接用富士的表,控制富士的固态,一个表驱动五个固态来控制三相加热器。

网友K:
星型连接,还是三角形连接根据单根电加热管的额定电压定。固态继电器的额定电流要比负载电流大一倍,注意散热,仪表驱动三个固态继电器是没有问题的。建议电加热多分组控制,可以一组用固态继电器PID调节,其他组用接触器延时接入或切除,比较经济。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直接用三相固态继电器,用星形接法电流过大,建议用三角形接法,直接用带固态驱动的温控表就可以。分成三四组,一个温控器的输出控制三个或者四个固态继电器是完全没问题的。我这边用过的案例是直接用富士的表,控制富士的固态,一个表驱动五个固态来控制三相加热器。

ph135你的想法和我的思路是一样的,可以控制固态的温控仪已经买好了,三相固态继电器也快到货了,能否给个详细的电路图!另外,星形和三角形接法,能差多少电流?一个输出控制多个固态,应该怎么接线?请指点一下!万分感谢!我还想说一句,好像是角接电流大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B:
SSR固态继电器有3相380V的,固态继电器通过外接5-24V直流电通断,控制其内部可控硅导通或关断。优点寿命长无触点,缺点过载能力差,关断后有微弱漏电。

看过很多这样的应用

网友M:
主要考虑俩个问题:一这么大的功率你一只SSR模块吃不吃的消,就是其负载能力有没有那么大?二是如果你增加SSR模块,你一只温控表的PID输出功率有没有有那么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主要考虑俩个问题:一这么大的功率你一只SSR模块吃不吃的消,就是其负载能力有没有那么大?二是如果你增加SSR模块,你一只温控表的PID输出功率有没有有那么大?如何

我想用星形接法,每一相的电流为218A , 我定制了一块 三相400A 的固态继电器,价格也不贵,仅几百块钱。用温控仪控制固态继电器进行PID控制,不知这样安排怎么样?

楼主:
我的问题已解决,感谢各位的出谋划策!下面的图是我测试时照的相片,上下温差不到2度。由于功率太大,我加上了一台接触器进行工频预加热,预热到接近目标温度时,自动切换到固态继电器进行pid控制,很大程度上减小了对ssr的电流冲击!

网友N:
恭喜楼主问题解决!

另外问一下,你买的固态继电器和温控器是什么型号的吗?

楼主:
求助帖
10分-已结帖
本人想用固态继电器加热控制48根 3KW/根的电热管,电源AC380V,星形接法。温控仪已经买好,输出是:断续PID输出驱动固态,只有一组输出。由于对固态继电器一点也不了解,那位师傅能告诉我,应该选什么样的固态继电器? 温控仪 一路输出能控3块固态继电器吗?

楼主:
对:robotics30关于
恭喜楼主问题解决!另外问一下,你买的固态继电器和温控器是什么型号的吗?
内容的回复:
继电器是:H3400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