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440-200kw 一启动就报F0022

楼主(2012-06-30):
请教各位大侠:我处有一台200kw西门子440变频器一启动就报F0022,是怎么回事?

楼主:
是在不接负载的情况下

网友A:
检查 I/O 板,它必须完全插入

网友B:
北京华泰恒昌科技公司--专业西门子变频器服务机构,提供现场服务·

--------------------------------------------------------------------

TEL:13311395812    QQ:1254481113

网友C:
检查组件接触是否不良,测量IGBT是否有问题

网友D:
F0002 过电压

检查以下情况:电源电压(P0210)必须在变频器铭牌规定的范围内

直流回路电压控制器必须投入工作,而且进行正确的参数化

斜坡下降时间必须与负载的转动惯量相匹配

实际要求的制动功率必须在规定的限定范围内

楼主:
各组件插接良好,IGBT主回路测试正常。是不是驱动板有问题?

楼主:
还有只在电源板加530V,是否就是这样?

楼主:
最后查出是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