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昆仑通态MCGS嵌入版TPC触摸屏的教学课件和教材

楼主(2012-06-30):
寻求昆仑通态MCGS嵌入版TPC触摸屏的教学课件和教材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老师编写了这门门教材

网友A:
在昆仑通态里不是有很多吗?有视频呀

网友B(2012-12-01):
触摸屏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触摸屏组态控制方式正在逐渐取代传统的电器回路控制方式。本书以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为例,介绍了MCGS触摸屏组态软件的构成及应用领域,其内容涵盖MCGS触摸屏组态控制技术的各个环节;同时,提供了丰富的实际工程案例和具体的组态训练项目,使教学环节更贴近实际项目,使读者以实训的方式,在解决实际项目的同时理解和掌握软件的运用。 epKr6 xq
目 录 k-a1^K3
第一部分 基础知识篇 b+q‘xnA=>
第1章 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的构成及应用 2 Qy"%%keV‘T
1.1 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概述 2 2q】ZI
1.1.1 W!T【 ^+
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的主要功能 2 ZQym8iV/
1.1.2 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的体系结构 4 m‘ S{P:TK
1.2 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的系统要求 4 v(R^LqE
1.3 g】JRAM
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的安装 5 x^c,cV+*
1.4 组态软件运行 7 {`k&Q +gY
1.4.1 下载配置对话框说明 7 #g@4c3um|
1.4.2 下载配置对话框操作步骤 1u5^a^O(|
8 : O@(Sv
本章小结 9 +~YoP>
思考题 9 tS\Db‘C7
第2章 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的工程组建 10 THX% z `
2.1 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的工程建立 "x.iD,>k
10 Y1>OhHuN
2.1.1 组建工程的过程 10 9bRUN<
2.1.2 工程实例 11 9ghUiBPiL:
2.1.3 循环水控制系统的工艺流程 11 DzA‘MX
2.1.4 9 `bLQd
工程运行效果图 11 uTz>I‘f
2.2 创建MCGS组态工程 12 ndT_;==
2.2.1 MCGS工程文件打开与保存 12 FqGMHM\J
2.2.2 建立组态工程画面 (E,【Ad,$
13 /B 3\e3
2.2.3 编辑组态工程画面 14 wL】#】DiE
2.2.4 制作组态工程流程图 15 :i {; 81V
本章小结 17 H"Hl~~U
思考题 17 .!lLj1?p
第3章 r58<A‘#
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的动态链接 18 uTJ z"c`F
3.1 数据对象 18 Slv:CM M
3.2 动态连接 21 ;l0%yg/}
3.2.1 图形控件动画设置 21 * uccY_
3.2.2 !【vy{U.:`
开关型构件进行动画设置 22 ‘‘!j:49
3.2.3 流动块构件属性设置 24 vgg)f~
3.2.4 滑动输入器构件的属性设置 26 lZ2g CZ
3.2.5 I3sfOU
显示输出框的属性设置 27 P%Q‘w
3.2.6 旋转仪表的属性设置 27 KiE‘O{Y
3.3 设备连接 28 W>&*.3{v
3.4 编写控制流程 31 rTJqw@】#WH
本章小结 e8xNZG;
32 ~-%z:Re‘_
思考题 33 }"%mP 4】&
第4章 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的报警 34 .>_%12>
4.1 定义报警 34 pRsIi_~&
4.2 报警显示画面设置 36 XI`s M~‘
4.2.1 M A%g-}
报警浏览构件设置 36 "dYT>w
4.2.2 报警显示构件设置 37 5dX0C
4.2.3 修改报警限值 38 q8R,#\T*
4.2.4 报警动画设置 41 m>!o Yy_
本章小结 rV-Xsf7Z
42 bpDlFa
思考题 43 Dv^M/z2&【
第5章 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的数据报表 44 9%MgAik(
5.1 实时报表 44 9El{>&Fs4
5.1.1 报表窗口 44 <Y;w I#C
5.1.2 5OAb6k‘
建立自由表格 44 !rZZ/M"i
5.1.3 建立菜单管理 46 I(/*pa?m{
5.2 历史数据报表 46 . lSoC`HE
5.2.1 存盘数据浏览实现的历史报表 47 cCG!X%9
5.2.2 F$YT4414
历史表格实现的历史报表 48 9!dG Xq
本章小结 50 1>bNw-kz7
思考题 50 ^--8 cLB n
第6章 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的曲线 51 rX?%{M,xFw
6.1 实时曲线 Y/L*0 M.<
51 bUuQ"!>ppu
6.2 历史趋势曲线 52 ~sNBklK
本章小结 54 ,}l|_GGj
思考题 54 _】L】_Bh
第7章 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的主控窗口 55 $dsLU5】1o
7.1 x4v&%d=M
主控窗口概述 55 LyG`q3@
7.2 主控窗口属性设置 55 _`,ZI{.J^
7.2.1 主控窗口基本属性 56 VLoRS)
7.2.2 主控窗口启动属性 57 CY$ 1;/
7.2.3 zjzEmX
主控窗口内存属性 57 xc7Rrh】}
7.2.4 主控窗口的系统参数属性 58 Xe(】4Ux
7.2.5 主控窗口的存盘参数属性 59 :z6?
7.3 主控窗口的菜单管理 _xnJfW_
59 3} C-Hg+gt
本章小结 62 】I】G3 e
思考题 62 6j|~oMYP
第8章 MCGS组态软件的设备窗口 63 )QmmI【,tq
8.1 设备窗口 63 SCfk!GBVD
8.1.1 外部设备的添加 IWwOP{ <ZQ
63 b>d】= u
8.1.2 外部设备的选择 64 ,V&E"D{u
8.1.3 设备构件的属性设置 65 Oe^9pH,1t
8.2 TPC7062型MCGS触摸屏简介 65 DvA#zX【
8.3 Gr3 q
设备构件的连接实例 69 9AD0|,g
8.3.1 触摸屏与西门子PLC设备连接 70 T8j<\0WW
8.3.2 触摸屏与欧姆龙PLC设备连接 70 lDs C>L-F
8.3.3 HaOSFltf#
触摸屏与三菱FX系列的PLC设备连接 72 g G|4+‘ t
本章小结 73 (. ,{x)H
思考题 73 y!\q ‘, F
第9章 MCGS组态软件的用户窗口 74 *(VwD)*
9.1 用户窗口概述 SN#N$】 y5s
74 83{v_M
9.1.1 图形对象 74 (DTkK5/%
9.1.2 图元对象 74 【xPO‘@Y
9.1.3 图符对象 75 8#a2 kR<b
9.1.4 动画构件 75 O,7*dniH
9.2 lQer|?#
用户窗口类型 76 &0euNHH;sL
9.3 创建用户窗口 76 0‘^zIL#.
本章小结 77 gA:N>w&<X
思考题 77 <*74t%AJ%
第10章 MCGS组态软件的实时数据库 1$ ~W~O
78 )】C7+{ImC
10.1 实时数据库概述 78 Z‘L}x6
10.2 数据对象的类型 78 `?R~iLIAq
10.3 数据对象的属性设置 80 }^ j"@{~
本章小结 82 h&}XG\ioNA
思考题 {】w @s7E
82 ?lYi!【.o
第11章 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的运行策略 83 b4$-?f?V
11.1 运行策略概述 83 C=6Vd
11.2 运行策略的构造方法 83 >d&_e【j
11.3 ^y,% Tv>
运行策略的类型 83 4  |E`
11.4 创建运行策略 87 VemgG)\
本章小结 88 D_%y&p?<Ls
思考题 88 】:B|_| H
第12章 MCGS嵌入式组态软件的脚本程序 72qbxPY13h
89 v*+.;60_
12.1 脚本程序概述 89 tl|Qw";I
12.2 脚本程序的语言要素 89 t1,sG8Z
12.3 脚本程序的基本语句 91 &BnK【Q8X
12.4 脚本程序的调试 +;7Rz_.6f
92 U$R+&@;
12.5 脚本程序的实例 92 ;EZ$8|
12.5.1 计数器的实例 92 (P {o9
12.5.2 字符串分解实例 97 ^;0.P)yGA
本章小结 j8*fa
101 1*aw~nY0
思考题 101 eyK=F:GO
第13章 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的安全管理 102 i;!#:JX
13.1 工程安全管理概述 102 【5$=G@ zf
13.2 FV|/o%XqK
定义用户和用户组 102 KF&1Y>t=
13.3 系统权限设置 103 |,k,X}gP
13.3.1 操作权限设置 103 p-QD(+@M
13.3.2 运行时改变操作权限设置 rdd%"u+
104  A i`
13.4 工程安全管理 106 XBi}hT
13.4.1 工程密码 106 &_cMbFLBP
13.4.2 工程密码属性设置 106 rOC2 S(m
本章小结 8RS=Xemds
106 #Fx$x#Gc@y
思考题 107 uh`W} n
第二部分 工程实践技巧篇 JVO,@~~
实训1 模拟实现全自动洗衣机系统的设计 110 vb 2mY
实训2 加热反应炉自动控制系统的设计 CF|c4oY82
116 【se J‘Io
实训3 楼宇升降电梯的设计 124 2%0J/】n\A"
实训4 变电所网络监控系统的设计 130 KW^#DI6tr
实训5 模拟工厂监控系统的设计 137 Hggp*(AQK
实训6 EJF*_<f9O
液体自动混合装置监控系统设计 153 07L> @Gf
实训7 锅炉液位监控系统的设计 168 mIJYe&t7)
实训8 舞台灯光控制系统的设计 179 :Taequk
实训9 K x7‘m1
自动车库控制系统的设计 191 9rO,h|L
实训10 更衣室除尘系统的设计 202 x>Hg.%/c【
实训11 酒店触摸屏点菜系统的设计 214 5.1 c#rL
第三部分 U_1syaY!
附录:项目训练 ^ Tr )gik
训练一 变频供水系统的组态设计 222 1:L _qL
训练二 模拟起重机的组态设计 223 ENmfbJ4d~
训练三 雨水利用控制器的组态设计 0N" VOEvG
224 `i‘72\(
训练四 广告彩灯的组态设计 225 |H!kU.f】
训练五 皮带运输机的组态设计 226 A,P_|
训练六 自动门的组态设计 227

http://www.kunluntongtai.com/DownloadShow.asp?ID=7

网友C(2013-02-11):
火石:我想系统全面的学习MCGS需要这方面的资料最好是视频的谢谢

网友D(2015-06-16):
怎么下载啊这个?求指教

网友(2016-12-19):
书本里都没有真正实际应用中的案例,不好,骗人的东西

网友E(2018-09-24):
好喜欢!好喜欢!好喜欢!好喜欢!

网友F(2019-02-22):
在昆仑通态里不是有很多吗?

网友G(2019-09-17):
官网里面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