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 历史数据库 连接问题

楼主(2012-06-30):
使用IFIX   VBA 无法连接到历史数据库(FIX Dynamics Historical Data)   只能连接到(FIX Dynamics Real Time Data)

使用vx控件 同样是无法连接历史数据库   只能连接实时数据库报错情况截图

请高手指点  使用的  是   Microsoft  provider for OLE DB drivers

网友A:
提示是数据库为空吧,找不到内容,不是连接不上?等高手详解。

网友B:
确认一下历史数据是否已经真的生成了。查看下HISDATA目录下是否有历史数据文件

网友C:
估计是历史数据没建立起来,你要先建立好了,可以自己测试运行一段,看一下历史数据有没有。我做工程的时候,又是也是老建立不起来,每次都是彻底删除原来建的历史数据库,重新启动电脑后再建立,注意历史数据库的名字要对。

楼主:
对:jsz88关于确认一下历史数据是否已经真的生成了。查看下HISDATA目录下是否有历史数据文件内容的回复:

HTCDATA文件夹内有文件的

楼主:
对:茗风关于估计是历史数据没建立起来,你要先建立好了,可以自己测试运行一段,看一下历史数据有没有。我做工程的时候,又是也是老建立不起来,每次都是彻底删除原来建的历史数据库,重新启动电脑后再建立,注意历史数据库的名字要对。内容的回复:

木有效果   我看看   “HDA tool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