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线下雨天起火怎么原因?

楼主(2012-07-01):
我在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帖子,说有一个高压线在下雨天的时候出现起火现象,接下来就发张强烈的爆炸声,而且火花连续不断,大声后面接下来是持续不断的电流声,一直持续一个多小时,直到供电局断掉电源才平息,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能否有人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下雨时空气比较潮湿,空气被高压电离击穿而造成的放电现象,可能是设计时没考虑到潮湿空气带来的影响

如果是绝缘子处放电打火,可能是因为绝缘子污秽严重,下雨时爬电距离降低而放电

网友B(2012-07-31):
学习了。谢谢。老是发现下雨时有闪光。现在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谢谢。老是发现下雨时有闪光。现在明白了

今天也在小区外边的电线杆上发现放电现象了,

网友C:
在电厂的输出高压线下,晴天都有兹兹的放电声

网友D:
原来如此   我以前也看到过  就像流星一样

网友E(2012-10-10):
所以下雨天应该避免靠近高压电…

网友F:
就是绝缘子太脏了,一般雨季前都要清理一次的,下雨也可能洗干净了。

网友G:
大雾天,我公司内的高压线就有滋滋声。

网友H:
     下雨 或是 大雾天 时空气比较潮湿,空气被高压电离击穿而造成的放电现象 !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下雨时空气比较潮湿,空气被高压电离击穿而造成的放电现象,可能是设计时没考虑到潮湿空气带来的影响如果是绝缘子处放电打火,可能是因为绝缘子污秽严重,下雨时爬电距离降低而放电

应该是这样的,放电现象;

网友J:
我公司220kv线路,晴天在铁塔下面都能听得很清楚,滋滋声。瓷瓶污秽严重造成的。

网友K(2012-12-16):
有可能是绝缘子有破裂或者有赃污的现象,在下雨的时候绝缘就下降导致发生放电和爆裂事故。

网友L:
对:qianyingbiao关于在电厂的输出高压线下,晴天都有兹兹的放电声 内容的回复:

电晕现象。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对:qianyingbiao关于在电厂的输出高压线下,晴天都有兹兹的放电声 内容的回复:电晕现象。

电晕不打火,打火的就是放电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下雨时空气比较潮湿,空气被高压电离击穿而造成的放电现象,可能是设计时没考虑到潮湿空气带来的影响如果是绝缘子处放电打火,可能是因为绝缘子污秽严重,下雨时爬电距离降低而放电

网友H:
     下雨时空气比较潮湿,空气被裸露的高压电离击穿而造成的放电现象,绝缘子处放电打火一般也较多

网友N:
晚上下大雾的时候,有时高压绝缘子放电就像一盏盏亮着的小灯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