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能不能改变电压等级而实现不同颜色的光

楼主(2012-07-01):
我想要一个LED灯,通过不同电压等级可以发出不同颜色的光,最好能发出6种光以上,有没有这样的LED,有是话型号是什么?

跪求!谢谢!

网友A:
通过不同电压等级可以发出不同颜色的光,这样可行吗?

网友B:
立交桥上看到过这样的装饰灯,只有两根电源线,能统一变换不同的颜色,灯泡是LED的,估计就你说的这种

网友C:
没见过。。。。。。。。

你去LED灯饰广场去找找看

网友D:
不能吧,好像没有这种

网友E:
有的,我们公司从经做过这种LED的基板,我见过样品。但是从哪里能买到就不知道了。

网友F:
有一种LED灯,可以改变电流大小来改变颜色,白、红、蓝、黄、紫、绿色,可以变六种颜色。

网友G:
RGB三元色,通过控制电路将电压信号变为三灯组合控制,没什么不可能的,不过没现成的,要自己开发。

网友H:
有一种LED灯,可以改变电流大小来改变颜色,白、红、蓝、黄、紫、绿色,可以变六种颜色

好像是这个。。。

网友I:
1个 LED 变化6种以上的颜色的灯光,没看到过,待知道的出来说吧

楼主(2012-09-10):
对:碧水轻波关于立交桥上看到过这样的装饰灯,只有两根电源线,能统一变换不同的颜色,灯泡是LED的,估计就你说的这种 内容的回复:

对,我就是想要的那种

楼主:
对:老菜鸟关于没见过。。。。。。。。你去LED灯饰广场去找找看内容的回复:

好的,我去找找看

楼主:
对:断崖独坐关于有一种LED灯,可以改变电流大小来改变颜色,白、红、蓝、黄、紫、绿色,可以变六种颜色。 内容的回复:

改变电压的有没有?一般是不是要到LED那里才能买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J:
LED 变化6种以上的颜色的灯光,没看到过,待知道的出来说吧

我就是要找有没有这样的LED,要是有的话用来做指示灯就很方便了!

网友K:
LED发光颜色不是通过电压等级来改变的,市面上多是蓝光LED发光芯片,在芯片封装时加入黄色的胶合成白色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