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法兰液位计故障

楼主(2012-07-02):
EJA的双法兰带毛细管液位计,测量反应釜液位。刚开始时测量比较准确,但过一段时间液位显示偏高,现在20%的液位现实近60%。

检查:毛细管正常,气相也无渗漏的情况

工艺条件:接近真空 -0.095KPa,温度170度左右,反应介质不存在结晶堵塞等情况。

请各位判断一下故障原因,谢谢!

网友A:
-0.095kpa真空度不高也就是微负压情况,因此对于双法兰的膜盒不会有多大损伤,如果真空度较大比如-99KPa,此时是不能使用双法兰测量液位的,因为负压室测的膜盒会被吸凸,造成双法兰损坏。

楼主的描述,液位能够变化但是现实不准,差距较大,这个不知零点是否准确,如果零点没有问题,其就是北侧介质密度与设定密度发生较大变化,也就是北侧介质密度变化较大,因此显示不准,可以从新取样测试密度进行修正。

网友B:
和厂家技术上沟通一下!

网友C:
负压下,电容差压液位计,一是测值会随真空度变化,测不准,二是用不了好久,膜片就会鼓泡坏掉

下图记录曲线,为海川网友所贴

网友C:
尊重科学,,真空负压,测液位用不得差压变送器,,,用谁谁死,谁用谁傻,,,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

尊重科学,,真空负压,压差类液位测器,得讲针对性,得用孪生式正负双压传感器配对,搞事找拽鸟~~~~~~~

网友C:
扎兔子打豺狼

连密度波动变化影响,也一网打尽它,资料贱: 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2514957923647.pdf

楼主:
压力写错了,是-0.095MPa,  接近真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接近真空

这种情况是不能使用双法兰液位计的,如果实在没有其他的仪表可以这样进行转换,使用两个压变进行压力检测然后在控制软件中做处理,压变的选用使用绝压变送器,此时能够检测真空压力。

如果距离不很高,完全可以使用磁浮子液位计进行替代。

网友E(2013-12-30):
建议:1.膜盒材质不对,需要换型

     2.更换测量方式

网友F:
不知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2013年最后一天来吱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