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革命性伺服算法ServoBoost - 补偿机器低频共振

楼主(2012-07-02):
时域分析:

1. 蓝色线是传统PID算法,可以明显观察到大概7Hz的低频共振。

2. 红色线是ServoBoost算法的控制效果,极大抑制了该低频共振点。

频域分析:

1. 蓝色曲线为传统PID算法的Bode图,可以观测到有一个7Hz的低频共振点。

2. 红色曲线为应用ServoBoost算法后的Bode图,可见7Hz共振点已经被补偿掉。

网友A:
PID上有没有用陷波滤波器?

网友B:
肯定有,而且还可以有2个,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D上有没有用陷波滤波器?

陷波滤波器(Notch Filter)无法抑制低频振动。

网友D:
楼上说的是,,。陷波器只能用于中高频以上的谐振。起码也是100hz以上的抖动。

ACS采用的方法应该是增加了系统的虚拟惯量。

网友E:
革命性的伺服算法,革命就是打破就的传统观念,确立新的理念,思想和方法。

网友F(2012-12-26):
最近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帖子比较老了,还是说一下吧.其实这个低频的共振点这个图看起来很奇怪的哇.再说这种小幅值,低频了的扰动,在强大PI调节下几乎可以忽略,不信楼主请贴出它的闭环曲线给我看看,这个对闭环几乎没什么影响的.一般来说,影响最大的就是那个振动最厉害的谐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近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帖子比较老了,还是说一下吧.其实这个低频的共振点这个图看起来很奇怪的哇.再说这种小幅值,低频了的扰动,在强大PI调节下几乎可以忽略,不信楼主请贴出它的闭环曲线给我看看,这个对闭环几乎没什么影响的.一般来说,影响最大的就是那个振动最厉害的谐振点.

这不是低频扰动,这是对象的固有的低频共振点。

网友H:
是开环的控制,还是闭环控制呢,稳定性可靠性怎样?

网友D:
低频振荡问题很多情况下,都是惯量不匹配以及柔性环节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开环的控制,还是闭环控制呢,稳定性可靠性怎样?

闭环控制,实际应用验证,稳定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低频振荡问题很多情况下,都是惯量不匹配以及柔性环节造成的

是的,某些应用中,ServoBoost算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K(2013-02-17):
这个很厉害呀,这个算法对数字控制器要求高吗?运算量大吗?这个图是仿真的?采样频率这么高

网友L:
国内若不是做比较高端精密机器的完全用不上这样的精度,不过话说回来ACS在运动控制一块确实做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很厉害呀,这个算法对数字控制器要求高吗?运算量大吗?这个图是仿真的?采样频率这么高

不是仿真的。采样频率可以调到2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N:
国内若不是做比较高端精密机器的完全用不上这样的精度,不过话说回来ACS在运动控制一块确实做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

ACS的确是定位在高精密多轴运动控制这块。

网友O:
在机床应用上十分重要,特别是线轨丝杠连轴器机床上,

网友P(2013-09-10):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N              ...

ACSJason,ServoBoost算法是不是写在了ACS控制器软件SPiiPlus MMI中?我刚接触ACS控制器。怎么调用这个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P: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饭桶...

对于ServoBoost算法,ACS对客户是一对一支持的。

你可以联系ACS代理商工程师或者ACS中国工程师。

网友Q:
 有无客户测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