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和威伦的HMI

楼主(2012-07-02):
最近用S7200PLC和威伦的HMI 6100iv2做了个项目,HMI 6100iv2和S7200做了16个字的定时资料传输,如果传输频率选为0.5s,那么HMI 6100iv2上的其它数值显示元件将不能正常显示。如果将传输频率选为2s,HMI 6100iv2上的其它数值显示元件能正常显示。

可能是HMI 6100iv2和S7200的通信速率太低,只有9.6K,但一旦提高到19.2K的话,就不能通信。

有碰到这样的情况的吗?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你的通信线是不是自己做的?如果是,那出现这种情况也算是正常的。

网友B:
HMI 6100iv2和S7200只有9.6K,但一旦提高到19.2K的话,就不能通信。

各种品牌PLC输入输出单元故障、变频器故障、590及西门子6RA系列直流调速器故障,可以联系13830812651技术交流维修方法。具体请看:http://www.shnuoyi.com

网友C:
6000i系列和S7200可以使用9.6K,19.2K,187.5K之中的任1种速率,只要距离不是太远,就是使用普通双绞线也是可以的.

网友D:
请选用BCNet-PPI实现S7-200和威伦HMI的通讯,PPI或者以太网都可以。详情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08/2011081013404000001-1.shtml

楼主:
对:发粪涂墙关于你的通信线是不是自己做的?如果是,那出现这种情况也算是正常的。 内容的回复:

是自己做的,不自己做的话,哪里可以买到呢?

网友E:
6000i系列和S7200可以使用9.6K,19.2K,187.5K之中的任1种速率,只要距离不是太远,就是使用普通双绞线也是可以的

网友F:
大连德嘉电子的以太网模块ETH-PPI和ETH-MPI可以与昆仑通态的HMI的通讯,走的是S7-300的TCP/IP协议

详见www.dl-winbest.cn ETH-PPI(S7-200转以太网)产品和ETH-MPI(S7-300转以太网)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