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革命性伺服算法ServoBoost - 极大改善匀速和整定性能

楼主(2012-07-02):
匀速性能改善:

1. 蓝色曲线为传统PID算法的匀速控制性能,每隔为0.5um。

2. 红色曲线为采用ServoBoost算法后的匀速控制性能,改善了2个数量级以上。

整定性能改善:

1. 蓝色曲线为传统PID算法的整定曲线。

2. 红色曲线去采用ServoBoost算法之后的整定曲线,稳定后以+/-1nm在抖动。

    可见整定时间和跟随偏差都极大地减小。

网友A:
虽然不太懂,先学习一下哈……

网友B:
这种控制策略的比较。。。看到的很多。。特别是l论文中

把PI参数调的很差后采一组数据,然后用自己的算法在参数最佳的情况下再采一组,对比。

这样不知道意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控制策略的比较。。。看到的很多。。特别是l论文中把PI参数调的很差后采一组数据,然后用自己的算法在参数最佳的情况下再采一组,对比。这样不知道意义多大。。

我们对比的是ACS控制器的两种算法。此曲线是以色列总部工程师现场调试设备采集的。这里没有你所说的很差的数据,即使是采用PIV算法的控制性能,也是极佳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kyo2000652关于 这种控制策略的比较。。。看到的很多。。特别是l论文中把PI参数调的很差后采一组数据,然后用自己的算法在参数最佳的情况下再采一组,对比。这样不知道意义多大。。 内容的回复:我们对比的是ACS控制器的两种算法。此曲线是以色列总部工程师现场调试设备采集的。这里没有你所说的很差的数据,即使是采用PIV算法的控制性能,也是极佳的!

请介绍基本的原理和实现时的硬件配置。nm单位确定没搞错?

网友E:
如果不是nm单位就不新鲜了,哈哈哈。。。。。。

网友B:
最有信服力的说明。。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测试文档,包括各种参数情况下的测试结果。不是1-2个图。。这样懂行的人就可能不相信。。。以为这是某此特定实验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有信服力的说明。。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测试文档,包括各种参数情况下的测试结果。不是1-2个图。。这样懂行的人就可能不相信。。。以为这是某此特定实验的结果。

在国内,我们不靠文档和图表说服客户,都是真刀真枪去客户现场实测说服客户。客户提供台子,我们拿自己的控制器过去调试,客户看效果,就是这样。

网友B:
我也是从这个论坛以及技术人员的角度去说一下。。如果宣传的很到位,相信用户也会用您的东东。。

Gary-13812617052(Creat Motion)

网友:
ServoBoost技术可以说将精密运动控制又上升了一个高度.一些需要高精度的应用场合,带ServoBoost功能的ACS控制卡是绝佳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从这个论坛以及技术人员的角度去说一下。。如果宣传的很到位,相信用户也会用您的东东。。

指点的极是!比起PMAC,GALIL和Trio,ACS在国内的知名度太小了,所以前期我们只能靠这种实测的办法说服客户。等用的人多了,就会口口相传,宣传效果也会更好。多谢你的好建议!

网友D:
±1nm绝对NB,请提出具体的试验方法及验证结果。期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1nm绝对NB,请提出具体的试验方法及验证结果。期待中。。。

很多高精密半导体设备应用需要达到亚纳米的性能,ACS在以色列、欧洲、美国和韩国都有这类高端应用,比如美国应用材料公司。这类应用的典型配置是高精密Sin-Cos光栅反馈(ACS控制器可以达到65536倍细分)、无铁芯直线电机、气浮导轨和线性驱动器(ACS自己的)。上图中采用的雷尼绍的Tonic光栅尺。

http://www.renishaw.com.cn/zh/incremental-optical-linear-and-rotary-encoders-now-offer-1-nm-resolution-and-ultra-low-positional-noise--11195

雷尼绍是测量和光栅技术的全球领先者,其成功的TONiC?增量式光栅产品系列现已推出全新的1 nm和2 nm分辨率选项。直线光栅和圆光栅的全新高分辨率选项,包括标准TONiC读数头和新型Ti20KD (1 nm) 或Ti10KD (2 nm) 接口;接口采用高细分率,可达到更高的分辨率。此外,TONiC采用优异的光度测量的低噪声光学设计与Ti20KD/Ti10KD接口内的高级滤波功能相结合,将抖动(报告位置上的噪声)降至0.51 nm RMS的超低水平。

网友D:
光栅达到1nm从理论上控制精度就不可能达到1nm以下,无论你是滤波还是什么方法,希望楼主给出令人信服的试验报告。继续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光栅达到1nm从理论上控制精度就不可能达到1nm以下,无论你是滤波还是什么方法,希望楼主给出令人信服的试验报告。继续关注中。。。

控制到+/-1Count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光栅达到1nm从理论上控制精度就不可能达到1nm以下,无论你是滤波还是什么方法,希望楼主给出令人信服的试验报告。继续关注中。。。

请参考”ACS运动控制“板块上另外一个案例”ACS应用案例 - 亚纳米级抖动控制“。

网友G(2012-10-19):
谁知道电脑和spiiplusNTM通过TCP/IP通信突然就断了,然后就连不上了,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H(2013-02-17):
这个时域图应该配上功率谱分析嘛!配上2种控制器的传函图。那个差的控制带宽调的太低了吧~~。。看那个整定性能曲线大致能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时域图应该配上功率谱分析嘛!配上2种控制器的传函图。那个差的控制带宽调的太低了吧~~。。看那个整定性能曲线大致能看出来。

这是同一个控制器上的两种算法对比测试,你所谓的”差“的那个并不差,ACS的PID算法对直线电机的控制性能已经是业内领先的!

网友J(2014-07-15):
抑制抖动,抑制低频共振!

网友K(2015-01-22):
您好,请问ACS的伺服算法ServoBoost怎么看到,或者怎么使用的?

网友L:
Servoboost 算法在我们控制器里以ACSPL+语言的变量方式出现, 共有 三个参数。

网友M(2016-03-10):
这类似于N阶的多项式插补

网友L:
引用 网友M:
这类似于N阶的多项式插补

 想跟详细了解此算法的如何应用, 可以上我们网站下载相关资料  www. acsmotioncontrol.com

网友N:
不太懂,先学习一下。

网友O(2017-12-13):
发图不解释.

网友P(2024-08-20):
你有结果吗

网友P:
能简单讲一下算法原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