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读取300PLC的系统星期日

楼主(2012-07-02):
           请问在300PLC中读取系统时钟时,星期怎么读出来?

这个是地址参考表.....

  第7个字节高字节显示的是毫秒。。。。低字节显示的是星期。

我在PLC读书的数据是;

我已经知道1表示为毫秒;3表示星期;

请问我怎么才能单独读出十进制的星期数据?

网友A:
和00001111求“与” 即可!

楼主:
师傅,谢谢你,经过您的指点,我已实验成功。

楼主:
这是我的测试结果,,,正确的。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  A DB1.DBX7.0  =M640.0

                    A DB1.DBX7.1  =M640.1

                    A DB1.DBX7.2 =M640.2

                    A DB1.DBX7.3 =M640.3

MB640 就是你要的星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多积累 多试验  没有搞不定的!

网友D:
我有完整的 300  PLC  读取和,设置 系统时钟 的子程序,有需要的留下 邮箱........

网友E:
引用 网友F:
A DB1.DBX7.0  =M640.0                    A DB1.DBX7.1  =M640.1                    A DB1.DBX7.2 =M640.2                    A DB1.DBX7.3 =M640.3MB640 就是你要的星期

不推荐4楼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G:
300  PLC  读取和,设置 系统时钟 的子程序,有需要的留下 邮箱........

276504047@qq.com  谢谢你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300  PLC  读取和,设置 系统时钟 的子程序,有需要的留下 邮箱........

tianjunyang2004@126.com    谢谢

楼主:
我已经做好了该程序,万变不离其宗,我不需要了,谢谢。

网友I:
也送我一份,谢谢!LTJ.200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