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革命性伺服算法ServoBoost - 补偿轴间交叉干扰偏差Crossover

楼主(2012-07-02):
一个多轴系统中,某个轴进行加减速运动时,其反作用力会造成整个机器的晃动。

这种机器振动会传递到其它需保持静止的轴,产生与机器振动频率一样的偏差。

ServoBoost可以消除这种轴间交叉干扰偏差。

下图中,纵向坐标为每格5um,光栅尺分辨率为1um/count

- 绿色曲线为采用PID算法时的静止偏差(+/-10um)。

- 蓝色曲线为采用ServoBoost算法时的静止偏差(+/-2um)。

网友A:
Gary-13812617052(Creat Motion)

网友:
曲线表示的是位置偏差量?可否理解为即时跟随误差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otion)关于 曲线表示的是位置偏差量?可否理解为即时跟随误差呢?

你可以这么理解,一个轴处于Enable状态,另一个轴在运动中。运动轴会有反作用力于机台上,造成机台晃动。这种晃动(可以理解为外部环境干扰)就会让Enable的轴在微小范围内抖动,这种抖动称为静止抖动(Standstill Jitter)。曲线表示的是静止抖动偏差(静止时候的位置偏差)。

Gary-13812617052(Creat Motion)

网友:
原来如此,谢谢LZ ,了解

网友C(2014-06-30):
注意只有HP版本才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