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板块怎么没有安川变频器的讨论区?

楼主(2012-07-02):
看了一下变频器板块,找不到安川变频器的讨论区。

我想问一下安川变频器提升机构应用的问题,经常报过载问题,有什么方法解决?

同样功率的变频器安川G7的变频器就不报故障,现在升级了H1000却经常报过载故障?

网友A:
可以直接发到本板块讨论。

提升机为恒转矩负载,理应选择重载型变频器,如G7系列。而H1000作为G7系列的升级型号,性能应该有所升级,楼主应该考虑下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B:
什么情况下报过载,是停机的时候吗?机械抱闸有吗,打开的时间配合的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