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的c动作问题

楼主(2012-07-02):
SetTagFloat("SCRIPT_COUNT_TAG",505);

用在一个画面上面放置趋势插件,下面放置一个(画面对象----属性-----打开画面------c动作)
这句语句用在趋势画面中,显示趋势的实时数据,以表格形式出现,但这句从别人的pdl中抄过来

不知道什么意思,在哪里可以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A:
看函数的名字  应该 是  设置标签 浮动 点吧。。。 应该是 定时采集 趋势控件上的 变量 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函数的名字  应该 是  设置标签 浮动 点吧。。。 应该是 定时采集 趋势控件上的 变量 值,

SCRIPT_COUNT_TAG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