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的常见故障、诊断与处理方法

楼主(2012-07-02):
交流接触器故障现象

1:不动或者动作不可靠

交流接触器规格 可能原因:

1.电源电压过低或波动过大

2.操作吲路电源容量不足或发生断线、接线错误及控制触头接触不良

3.控制电源电压与线圈电压不符’

4.产品本身受损(如线圈断线或烧毁,机械可动部分被卡住,转轴生锈或歪斜等)

5.触头弹簧压力与超程过大

6.电源离接触器太远,连接导线太细

交流接触器的作用 处理方法

1. 调高电源电压

2. 增加电源容量,纠正接线,修理控制触头

3. 更换线圈

4. 更换线圈,排除卡住故障,修理受损零件

5. 按要求调整触头参数

6 更换较粗的连接导线

交流接触器故障现象2:不释放或释放缓慢

可能原因:

1.触头弹簧压力过小

2.触头熔焊

3.机械可动部分被卡住,转轴生锈或歪斜

4.反力弹簧损坏

5.铁心极面有油污或尘埃。,

6.E形铁心,当寿命终了时,因为去磁气隙消失,剩磁增大,使铁心不释放

交流接触器接线 处理方法

1.调整触头参数

2.排除熔焊故障,修理或更换触头

3.排除卡住现象,修理受损零件

4.更换反力弹簧

5.清理铁心极面

6.更换铁心

交流接触器故障现象3:线圈过热或烧损

可能原因:

1.电源电压过高或过低

2.线幽技术参数(如额定电压、频率、负载因数及适用工作制等)与实际使用条什不符

3.操作频率过高

4.线圈制造不良或由于机械损伤、绝缘损坏

j.使用环境条件特殊:如空气潮湿,含有腐

蚀性气体或环境温度过高

5.运动部分卡住

7.交流铁心极面不平或去磁气隙过大

8.交流接触器派生直流操作的双线圈,因常闭联锁触头熔焊不释放、而使线圈过热

处理方法 天正(tengen)

1. 调整电源电压

2. 调换线圈或接触器

3. 选择其他台适的接触器

4. 更换线圈,排除引起线圈机械损伤的障

5. 采用特殊设计的线圈

6. 排除卡住现象

7. 清除极面或调换铁心

8. 调整联锁触头参数及更换烧坏线圈

交流接触器故障现象4:电磁铁(交流)噪声大

可能原因:

1.电源电压过低

2.触头弹簧压力过大

3.磁系统歪斜或机械上卡住,使铁心小能

4.极而生锈或因异物(如油垢、尘埃)粘铁心极而

5.短路环断裂

5.铁心极面磨损过度而不平

处理方法

1. 提高操作回路电压

2. 调整触头弹簧压力

3. 排除机械卡住故障

4. 清理铁心极而

5. 调换铁心或短路环

6. 更换铁心

交流接触器故障现象5:触头熔焊

可能原因:

1.操作频率过高或产品超负荷使用

2.负载倒短路

3.触头弹簧压力过小

4.触头表面有金属颗粒突起或有异物

5.操作回路电压过低或机械上卡住,致使吸台过程中有停滞现象,触头停顿在刚接触的位置。

处理方法

1.调换合适的接触器

2.排除短路故障,更换触头

3.调整触头弹簧压力

4.清理触头表面

5.提高操作电源电压,排除机械卡住故障,使接触器吸台可靠

交流接触器故障现象6:八小时工作制触头过热或灼烧

可能原因:

1.触头弹簧压力过小

2.触头上有油污,或表面高低不平,金属颗粒突出

3.环境温度过高或使用在密闭的控制箱中

4.铜触头用于长期工作制

5.触头的超程太小

处理方法

1.调高触头弹簧压力

2.清理触头表面

3.接触器降容使用

4.接触器降容使用

5.调整触头超程或更换触头

交流接触器故障现象7:短时间内触头过度磨损

可能原因

1.接触器选用欠妥,在以下场合时,容量不足:

(1)反接制动

(2)有较多密接操作

(3)操作频率过高

2.三相触头不同时接触

3.负载侧短路

4.接触器小能可靠吸合

解决方法

1.接触器降容使用或改用适于繁重任务的接触器

2.调整至触头同时接触

3.排除短路故障,更换触头

4.见动作不可靠处理办法

交流接触器故障现象8:相间短路

可能原因

1.可逆转换的接触器联锁不可靠,由于误动致使两台接触器同时投入运行而造成相间短路,或凼接触器动作过快,转换时间短,在转过程中发牛电弧短路

2.尘埃堆积或粘有水气、油垢、使绝缘变坏

3.产品零部件损坏(如灭弧罩碎裂)

解决方法

1.检查电气联锁与机械联锁:在控制线路上加中间环节延长可逆转换时间

2.经常清理,保持清洁

3.更换损坏零部件

网友A:
我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用在捕鱼器上,多谢了啊

网友B:
     这些资料都是从书上还是网上找的呀,有些现在都不实用啦,现在一般的电柜内用的接触器我看没有人会去换触头或是什么铁心了吧?   还有什么调高触头弹簧压力 ?

网友C:
我一般都是买新的换上,不费那劲.

网友D:
现在的坏了都是直接的换掉的吧,极少有人去修的吧!

网友E:
以前碰到过一个正泰620A的接触器,运行中噪音大,拆下解体维修,修理下主触头,檫干净铁心,再装上,噪音消失,

不过,还是没施耐德620A的好用,正泰的用着接线桩发热厉害,最多有60多度,也检查过了,接的很牢,没有接触不良,换上施耐德的后,温度降下来了,呵呵,就是价钱太贵....

网友F:
不错哈,我找了很多资料没找到,但是,我问一下,济南艾诺威科技有限公司是不是就卖这个仪表呢?是这个网址吗?http://www.jnanw.com;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