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与台达变频器

楼主(2012-07-02):
请求各位大哥大姐们能给否写个用三菱FX2N与台达变频器485通信的程序实列

网友A:
又问,网上多的嘛,百度一下。。。

网友B:
就是啊,应该多的啊。。。。。。

网友C:
需要自己校验程序的。。。。大哥,建议你选择西门子,或者无锡信捷的

网友D:
    有FX2N  CRC 校验,LRC 校验程序。测试过,完全可以用, 打包出售。

网友E:
百度一下你就只知道了 伺服系统

网友F:
网上多的嘛,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