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为了变频器为何带不动,说话声音大了点。请围观。

楼主(2012-07-02):
现场情况:

3kw电机变频控制实现快速慢速停的动作,单向。整个动作在0.7秒内完成。

设备开始好好的能动,后来带不动了。当时看见变频器正在输出低速(6Hz)。研究决定加大变频和电机功率。4kw。可以了。

可又后来又带不动了,慢速的时候。查原因,还是变频器在低速的时候堵转了。这回我观察了变频器输出电流,7.5A。差一点没有达到额定电流。有时侯能转过去的话电流是3字头或4字头。现在的工作情况高速频率大概35左右,因为加速时间不足,只看见频率到达3字头就要减速了。高速调到50都没有意义。电机是拖动水平移动的重物启停的。

这种情况我一口咬定是机械问题。因为堵转时电流是正常电流的接近两倍。转矩已经是正常的接近两倍。我已经提供了足够你用的电流。

机械的咬死我6赫兹时候的频率太低了,电机没有力。而且电流还没有达到额定电流,你为何不让他往上加。

我想请大家评一下到底你感觉是什么问题。有疑问的话我,我还可以继续提供口述现场情况。

网友A:
我先给你看一个陶瓷印花机的故障:

故障现象:机头(刮刀)变频器没有减速,导致了机头撞击减震橡胶快。
解决方案:
1. 移动减速开关,让其与最接近那个限位开关离得更远。
2. 更换变频器。
3. 修改PLC程序。
故障处理结果:移动减速开关没解决问题,更换变频器后问题解决。

网友A:
先问几个问题:

1、“高速——低速——停止”动作模式可否换为“高速——减速停止”动作模式?

2、确认一下:你说的电机拖不动,是否是电机在、“高速——低速——停止”动作模式中的低速阶段出现堵转?

网友B:
是否机械传动比设计过小,导致出力不够?

网友A:
分析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1、在满足工艺要求的情况下,尽可能增大“低速——停止”的过程时间(例如移动减速开关/传感器),或者为“高速——减速停止”动作模式。

2、你的变频器有问题,问题的原因是:当低速端子得到的信号过短时,变频器无法正常切换到低速状态运行。如果是这个原因,换台变频器就可能解决问题。而且这台换下来的变频器也可以正常用于其它地方。

3、如果外部线路(中继/电子线路或PLC线路)给变频器的低速端子信号持续过短,也可能造成这个问题。解决办法是:尽可能在中继/电子线路或PLC程序中进行改进,让变频器在“低速——停止”状态这段时间,一直都给低速端子持续提供电源————这个很难测量出来,但你看线路或PLC程序,一眼就可看出来。

4、在解决上述问题后,问题还没解决,那么确实负载可能过重,在满足工艺要求的状态下,尽可能增大变频器的低速设定频率。

5、如果问题还不能解决,请增大提升/起动转矩的参数设置值。

6、如果问题还不能解决,请机械部分将减速比更改下,让设备运转的更慢,变频器低速频率就可以设高了,这个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7、如果还不能解决,请更换更大功率的电机。

8、如果还不能解决,请咨询相关专业人士。

网友C:
变频是否设置了失速保护?(可试着取消之)可否运行矢量模式?(可试着运行矢量模式)可否提升低速转矩?(可试着提升之)变频是啥品牌?

网友D:
    学习啦,用钳形表测量开关前启动电流是瞬间很大不?

机械卡或是负载大的过,也会报警过载信息吧???还有就是    整个动作在0.7秒内完成 那个设置启动与停车时间是多少,太短还是太长 ?

楼主:
引用<作模式可否换为“高速——减速停止”动作模式?>

如果不经过慢速过程定位不会准确。

引用<当低速端子得到的信号过短时,变频器无法正常切换到低速状态运行。>低速过程会持续到行程终点才停止。不可能出现瞬间的信号。

我没有确认有没有开着失速功能。但是失速是指电机转速比变频器还快的情况,显然这里没有这种情况。

目前已经是矢量模式。

低速转矩我没有刻意提升。因为设备正常的时候电流是3字头4字头,异常的时候达到7字头。

变频器是OMRON 3G3MX2是欧姆龙变频器的第二最高性能变频器。最高3G3RX。

当时由于电流没有达到超变频器的额定,没有变频器过载。还由于堵转时间很短,发现了马上就停机了,要处理。所以也没有报电机过载。通常低速的时候接近额定的话时间长了,变频器是会报电机过热的。他说明书上说已经有功能实时计算电机当时的发热量和散热能力,低速时间长了热量积累就报电机过热。带独立风扇的电机刻意忽略这个功能。(不过这个是题外话了)

加速时间我调到能使设备最快的动起来,变频器不报警。至于多少,忘了。减速时间是0.3秒。也是让变频器不报减速时过压就是了。已经按说明书增加了制动电阻。减速时间才可以达到0.3秒。我计划是0.3启动0.3减速0.1慢速准停。加起来0.7。

网友C:
据我的理解失速在加速,稳速,减速阶段都可能存在,三菱的FR E500系列就有Pr156进行设定。加减速要“猛”点的话感觉电流限制要取消,失速防止也要取消,即P156由0改为15,以下图片来自FR E500手册

网友C:
老菜鸟提到陶瓷行业印花机,我想到该行业的另一设备磨边机,有个推砖的机构也是高速往复水平运动的,在做瓷片的生产线上我估计单边行程时间也就1秒左右,我曾经碰到PLC 100毫秒分辨率定时器的误差导致推砖机构损坏砖坯的问题。

楼主:
目前变频器的确是有某种原因导致电流没有达到额定电流以上。我没有细琢原因。我的意见是:既然堵转电流达到了两倍的常规电流。我判断就仅根据这个的。不知道我有没有忽略了些什么?是不是电流已经两倍了,负载也达到两倍了呢?

楼主:
如果我把一些限制放开,那么只会产生报警。到时候问题就难说明了。所以现在到底是什么原因限制住电流,我还觉得不是时候。大不了我把转矩提升一下,电流可能迅速超过额定了。

引用<我曾经碰到PLC 100毫秒分辨率定时器的误差……>这个影响也是在这个问题设备上看得见的。可以看见慢速的过程有时候长,有时候没有看见那0.1秒的慢速过程。我估计是扫描延时造成的了。慢速开关到了,可扫描还没有刷新没来得及切换到低速,就这样延长了高速的过程,使得低速的过程没有了。

网友E:
是不是低频转矩不够啊?

采用矢量变频器行不?

楼主:
这个已经是矢量变频器了。就算不是,6赫兹总也不算小吧。

网友F:
大家讨论的感觉真好,顶一下!!!

网友G:
我也一样碰到过,最后只有更换了

网友H:
1、0.7秒的电机启停过程,为什么不用机械或者液压的传动方式?

2、如果把电机看成一个电感,0.7秒的启停过程,会出现启动电流上不去,停车电流大;

楼主:
楼上上,你最后换了什么?

刘翁也来了!好,请坐。

现在启动和停止都没有发生过流和过压,这个真的是万幸。你提到的“机械”方式,是否是说间歇运动机构?液压的话又用什么执行件好呢?但是液压的话成本将会增加10倍。液压的反应时间也不会短。如果用伺服缸或者液压马达比例阀不如用伺服电机算了。

网友I:
呵呵,要用伺服电机 找我啊,我代理 AB的PLC 触摸屏,伺服系统,都有啊,QQ:1902492792  严工

网友C:
可以试试增加机械减速比,提高变频运行频率

网友J:
楼主堵转7A的电流  就嫌大了。

我有一次  电机正常运行5A,有一台启动不起来,我看电流有15A(电机3kw,变频器4kw),我说是机械有问题。。。。。

结果,被机械的人骂了一顿,憋屈啊...........

网友J:
变频器3kw,按150%过载量 变频器可以有9A,甚至200%过载可以有10多A。。。。

启动,停止电流过载,我觉得其实是正常的,关键是启动后电流正常就行了。

楼主:
增加减速比也就是说要提高电机的速度。现在0.3秒可能也就只能提高到30多赫兹。要在0.3秒内达到40赫兹恐怕更难。所以传动比不能再变了。

我不是说闲大。而是我平常家里吃饭吃两碗,如果那天吃饭只吃了一碗就停了,我妈多半都会问我:下班跟同事吃了东西了?你又感冒喉咙痛了?肯定是发生了些变化吃饭吃少了的。

楼主:
我就想知道单凭这个7A能不能说机械有问题?

网友C:
我比较关心的是要实现快速启动,试想楼主的电机通过接触器接工频电网启动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网友K:
学习了,谢谢,潮光光耦网

网友C:
再让变频来模拟工频电网,当然不可能一样,但尽量靠拢,也许想要的快速可以出来。变频输出低频低压时电机电流小,提高频率能使电机电流大些也许有利于快速启动。7A我觉得尚不足以说明机械有问题,楼主再试试找找电气方面的原因。

网友C:
加大变频器功率可以看做朝工频电网靠拢,电机的保护电流调大点,当然电机可能会出现短时超电流,但只要长期运行不过热损坏即可,要想快尽可能给电机提供大的功率。

网友L:
    芳季兄,又遇到和机械打架的问题了?

楼主:
呵呵。是啊。你挺留意我的。不只一次打架了。

网友M:
还是变频器在低速的时候堵转了。这回我观察了变频器输出电流,7.5A。差一点没有达到额定电流。-- 、

变频器有问题  垃圾

6赫兹时候的频率太低了,电机没有力。而且电流还没有达到额定电流,你为何不让他往上加

  改伺服系统

 根据你的行程时间  可以放开限幅 到200  试验时注意拍急停

最好把曲线录下来

可以考虑加一个减速机

你先写个草稿在往上发

网友N:
先确认最高转速时多少,可不可以更换电机级数,提高频率,转速不变,原来用4级,可不可用6级电机呢!

网友O:
觉得 先看一下机械方面需要的转矩是多少,再核算一下电机的额定转矩 是否够用。

再有 对于矢量变频器是需要自整定的  参数也需要设置。否则。。。

网友P:
最原始的!有没有拆开传动装置,只接用人工试试机械部分的运行情况?

楼主:
想都别想。拉不动。人拉得动就最好最直观。人拉不动的话只能看电机电流了。

假如,假如啊。鼠标的按键按了没有反应。点点点点,都没有反应。旁边有个人说,你用力一点啊,你的手指就这么一点力了吗?结果那个真的用两个手指按鼠标,结果也真的行了。就这么用两个星期。又要换成用拇指按了。

这个人虽然能用这个鼠标,手指完全有能力按动鼠标。可大家觉得这个鼠标还能用吗?

网友Q:
带不动,是因为频率太低;

电流大,是因为带不动;

可以试试限制最低频率的方法,

网友R:
不久前碰到同样问题,在50HZ使运行正常。低频转不动。后来轴折了才知道机械设计或组装有问题。更换轴后在也没有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S:
引用 网友R:
不久前碰到同样问题,在50HZ使运行正常。低频转不动。后来轴折了才知道机械设计或组装有问题。更换轴后在也没有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T:
类似的故障我也遇到过,是在码垛机上,一般都是机械卡阻引起,机械卡阻使变频器电流增大至超过额定电流,这时变频器为了降低输出电流,会强制降低输出频率,直到电流在额定电流以下,很多变频器默认参数都会启用该功能。
当然也不排除参数设置过于保守,机械力矩稍大或瞬间卡阻变频器即自动限流降频运行,可尝试降低变频器载波频率,或在不影响工艺情况下逐步加大转矩提升电压,或转矩提升电压改为自动控制,这都说明机械已经开始出现异常但还并不严重。
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可尝试取消自动限流降频功能,如果机械真的卡阻厉害,则变频器就会报过流故障(由于已取消自动限流降频功能),此时的故障电流应该已超过变频器额定电流的1.5倍,把该故障电流与电机额定电流、变频器额定电流给机械人员看,让他们心服口服查找机械故障!

网友T:
3G3MX2 操作手册第208页或许对你有帮助,如图:

网友U:
我觉得这样讨论很好。支持一下!

楼主:
却有此事。

这部分参数我还没有去调整,仍然按照默认值。前天开始,机械的已经去改动机器了。看看再说吧。

谢谢楼上的图。机械的搞过仍然不行的话,只能叫变频器跟他拼了。

网友V:
你这种变频没用过,但是我记得有次用施耐德ATV31系列,通过链条提斗。碰到变频频率不变,电流也不变(没有过载,没有报警),但是提不动,检查电控应该无问题,让机械技术人员检查,处理过就OK.

另变频器在低频时的确力矩很小,可查查有没有控制曲线选择,直线的都强过抛物线,最好矢量运行(虽然是矢量变频没有配置也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另可适当调整转矩补偿或电压补偿等参数试试。。。

如果你在10-20HZ 运行正常的话,那还是检查电控部分

仅供参考

楼主:
变频器声称0.5赫兹达到200%转矩。

网友W:
你的说明书说了-------有时候需要提高容量等级,才能低频高转矩;运行电流没有达到额定电流,而发生堵转,检查下转矩限制没有?可以适当增加试试

楼主:
宣布最后结果。

机械有关方面妥协,今天试机,问题已解决。

网友M:
那电流一定超过了额定电流了  测量有问题

网友X:
高速时能运行,说明电机转矩可以满足使用。低速堵转,应是低速提供或设定转矩不足。此控制与电梯有类似之处,不妨使用电梯专用变频器。当然机械方面增大速比可以改善。是否有机械刹车装置,电梯维修中曾遇到,低速堵转,调整刹车的经历。

网友Y:
提高低频扭矩或者提升中间电压看看,估计大部分是启动转矩不足所致。

网友Z:
想问一下芳兄,您用的是哪家变频器?还有就是用哪种控制模式?V/F还是矢量的?

网友AA:
咨询一下变频器厂呀

网友G:
很多人应该都碰到过了

网友AB:
解决了来告诉我们一声,让我们学习下

网友AC:
老菜鸟出手,值得信赖。老菜鸟可不菜。

网友AD:
引用 网友N:
先确认最高转速时多少,可不可以更换电机级数,提高频率,转速不变,原来用4级,可不可用6级电机呢!

这位仁兄 说的 所言极是, 很明显 你的电机转矩不够,  可以考虑 加大电机功率,或者 用同功率的 6机电机,转矩就上去了。

网友AE:
我觉得应该是制动的问题,你这是重载启停中间直流电压应该高,你可以买个1000W的电炉接在制动端子上试试看

网友AF(2012-08-01):
精彩,希望这样的帖子能再多些!

网友AG(2013-10-28):
现在的年轻人做设计,感觉有点推诿思想:

机械推给电气,电气推诿机械,根本没有70年代的思想:联合解决问题再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