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热电偶延长线的用法

楼主(2012-07-02):
热电偶带的线到二次仪表不够长,打算增加延长线,兄弟们碰到过的给指点一下啊,有什么讲究啊?没有做过实验,第一次这么用,呵呵。

网友A:
热电偶使用补偿导线传输信号,可以补偿导线长度带来的测量误差。既然长度不够,就接吗,普通导线就行,记着!调试时用一定精度的测量仪表去校准就行了。

网友B:
我经常是用电话线来加长就可以。电话线刚刚好。

网友C:
建议使用与热电偶相配的补偿导线进行延长。

网友D:
楼上哥们都是高手啊,还补偿导线呢,嘻嘻,普通的导线、电话线都用上了,呵呵呵。。。

为什么热电偶需要分度表,为什么需要补偿导线需要与热偶型号对应,嘻嘻,偶看楼主还是把二次表向前挪挪吧,二次表加个电源延长线容易的,直接中间做接头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没有延长过这个线,呵呵,温控表现场不好安装,精度影响不大吧。

网友E:
热电偶的线延长后,精度会明显降低,如果很远,我建议使用以太网走通讯

网友F:
呵呵,在热电偶延长线端加个接线排,然后用电话线就可以了。  我全部都是这么用的,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 电话线 要硬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在热电偶延长线端加个接线排,然后用电话线就可以了。  我全部都是这么用的,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 电话线 要硬线的。

这位兄弟能说说为什么要用电话线吗?楼上也有几位朋友这么说,普通的电线为什么不行啊?

网友G:
你原来使用的线是补偿导线还是铜线,如果是补偿导线你最好还是使用补偿导线,这样只需要敷线就可以了,不用考虑冷端的问题,因为增加线后的冷端仍为原来的冷端,如果是铜线,那你还用铜线接线,这样冷端也不会有变化,如果原来的是补偿导线而你后接的线不是补偿导线,那你就要考虑冷端的问题了,而原来不是补偿导线的,后来接补偿导线的情况与前一种相同也要考虑冷端的问题,最好是原来什么线还接什么线,这样减少一些麻烦。

楼主:
哦,谢谢楼上兄弟啊,用的铜线,看来直接延长就可以,明天去现场去实验下。

网友H:
接了延长线和不接延长线对比一下

网友I:
电话线是最好的 建议使用 补偿线误差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建议使用 补偿线误差大

说说道理

网友L:
应该使用和你所用的热电偶分度号一样的热电偶补偿导线的,用别的电话线、其它导线产生的仪表误差很大的。

网友M:
如果补偿导线终点的环境温度与二次仪表的所处的环境温度基本一致,直接用普通导线接过来就可以了。如果差异很大,建议还是用同型号的补偿导线,这样可以避免冷端误差,提高测量精度

楼主:
都是大侠啊,谢谢各位啦。二者在一个环境温度下。

网友N:
如果精度要求的话,建议使用补偿导线,补偿导线和热电偶的芯材质一样,这样才能保证精度,如果距离短,要求不严格,使用普通铜线未尝不可。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我经常是用电话线来加长就可以。电话线刚刚好。

电话线也可以...

网友O:
还是要看精度要求。如果需要不高,用普通线之后在仪表上进行补偿下就行。精度要求高还是用补偿导线的好

网友P:
我觉得这要看现场仪表要求的精度了。最好没有接头,而且采用同样材质。

网友Q:
这种情况俺也碰到过。一个加热温控箱,为了箱内的走线美观一些,就把箱门上的温控表接感温探头的端子用与二次线一样的线引到箱内的接线端子排上。到现场后,把感温探头的线接到箱内对应的端子排上。不想吃了大亏,温控失灵!后来,也不图好看美观了。把感温探头线,还是直接的接到温控表上了,正常啦。从那开始,俺就不敢那样用了。有的说加了线能正常的使用,为什么我的却不能用呢?持续逗留

网友D:
这个问题说实在的,呵呵,怎么处理都行。

如果本着测量是求真的目的,就是要求真实的反映背测点温度,那么就严格安装仪表的使用规则来进行实施。

如果本着能用差不多就行的目的,嘻嘻,走个铁丝都可以。

如果二次表显示的操作室里没有空调,那么现场冷端和操作室温度差不多,依照温度传递特性,冷端的温度要稍高于环境温度,不过也差不了多少度,能用就行,呵呵。。。

网友R:
是k型热电偶用k型补偿导线,j型热电偶用j型补偿导线再配上k型或j型热电偶端子。连接时不要压线鼻子。

楼主:
引用 网友R:
是k型热电偶用k型补偿导线,j型热电偶用j型补偿导线再配上k型或j型热电偶端子。连接时不要压线鼻子。

直接接上的,谢谢各位啊。

网友S:
这等小事跟帖的还真多喔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等小事跟帖的还真多喔

,工控无小事,谢谢兄弟们的热情回帖,有经验的朋友多指点下啊。

网友T:
如果你接线的地方和你柜内温度一直,用铜线就可以,如果不一直,必须用同型补偿线

楼主:
引用 网友T:
如果你接线的地方和你柜内温度一直,用铜线就可以,如果不一直,必须用同型补偿线

温度一致。

网友U:
引用 网友V:
是k型热电偶用k型补偿导线,j型热电偶用j型补偿导线再配上k型或j型热电偶端子。连接时不要压线鼻子。

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