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ble 组态问题

楼主(2012-07-03):
今天遇到个wincc flexble 组态问题,在把工具选项中的报警视图拉到新建的画面中.系统编译后报:------画面对象的位置或大小无效.请问是什么原因呀?谢了!!!

网友A:
就是你这个对象需要调整一下。 是警告,不影响程序执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这个对象需要调整一下。 是警告,不影响程序执行的。

不影响执行就不用管的了

楼主:
但是我把对象的大小调整到在窗口的内部了,可还是不行,请问应该怎样操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