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压力表显示的和变频器上显示的对不上。

楼主(2012-07-03):
假设表是1.6MPA的,表上是0.8MPA,变频器上应该显示50%,可是有偏差,请问变频器上面是通过哪个参数校准的?

楼主:
没人知道吗?做技术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A:
模拟量设置。一般100%对应满量程,改变最大量程的范围就可以了

网友B:
1、模拟信号的标定是否正确。

2、传感器传回的电流信号值是否正确(变频器端子上的信号)。

3、变频器本身就存在一定误差。

网友C:
假设表是1.6MPA的,表上是0.8MPA,变频器上应该显示50%,你这个算法应该是0-20mA对应0-1.6MP的,那把变频器的输入信号选为0-20mA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假设表是1.6MPA的,表上是0.8MPA,变频器上应该显示50%,你这个算法应该是0-20mA对应0-1.6MP的,那把变频器的输入信号选为0-20mA试试?

可能量程没有设置对应。。。。。

网友E:
1、而今哪里还有见0~20mA的表计呀,表计都是4~20mA

2、若是变频器输入选项里,木有4~20mA,只有0~20mA?那你得算出个0mA对应的值,输进去鸟

3、把信号测值的线性关系整对鸟,就地和远端,有差异也是微乎其微的,最大千分级吧

网友F:
你的压力表的输出信号要与变频器的输入信号对应,比如压力表输出4----20mA对应0---16MPa,那么变频器的输入信号也要对应为4---20mA,变频器的4---20mA对应变频器的0---100%,这样信号就对应上了,再有压力表的信号最好通过隔离器隔离后送入变频器,以免干扰,我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通过加装隔离器得到了解决。

网友G:
771703004变频器技术交流群   阿里旺旺  欢迎加入

楼主(2012-10-15):
引用 网友H:
网友C 的回复内容:假设表是1.6MPA的,表上是0.8MPA,变频器上应该显示50%,你这个算法应该是0-20mA对应0-1.6MP的,那把变频器的输入信号选为0-20mA试试? 可能量程没有设置对应。。。。。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问题,

是这样的:表的信号是0-300多欧,电阻形式的不是电流,我接的是AI1端口0-10电压的那个

这个问题肯定是输入值换算到变频器的时候比例不对,可就是找不到哪个参数是设置这个的。

楼主:
对:QHDTHL关于你的压力表的输出信号要与变频器的输入信号对应,比如压力表输出4----20mA对应0---16MPa,那么变频器的输入信号也要对应为4---20mA,变频器的4---20mA对应变频器的0---100%,这样信号就对应上了,再有压力表的信号最好通过隔离器隔离后送入变频器,以免干扰,我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通过加装隔离器得到了解决。 内容的回复: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问题,

是这样的:表的信号是0-300多欧,电阻形式的不是电流,我接的是AI1端口0-10电压的那个

这个问题肯定是输入值换算到变频器的时候比例不对,可就是找不到哪个参数是设置这个的。

网友I:
有多少是真的技术呀

www.360cgq.com  www.niuju163.com  www.bjkrck.com    www.wdbsq.com                www.ylcgq.com

网友J:
第一你没有说明是什么控制方式,如果是PID的话是40组

如果是其他宏就是你的13组,

总之就是你说的很不清楚

想给你说那一个参数都说不了

网友K:
要看接收和显示的量程,有ABB变频器的问题可以问我啊QQ:531406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