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LC的编程器哪里去弄?

楼主(2012-07-03):
旧设备上拆下来的三菱PLC,型号F1-40MR,编程器的接口是这样的,没见过的。想看一看里面的程序,不知编程器哪里去弄?

网友A:
可能要到旧货市场去淘淘看了!!!!!!!!!!!!!!

网友B:
三菱F1系列的。用SC-9连接线。一头9孔一头25针

网友C:
这个系列早就停产了!应该很难弄到的,楼主要多费点心思及工夫了;PLC好像还蛮新的(属于手写式编程器),只有指令表、没有梯形图的。

楼主:
编程口是十五针的,记得最早用过F1系列的,编程口不是这个样子的呢。

网友D:
三菱F1系列的。用SC-9连接线。一头9孔一头25针

别误导人家了

F1的基本用手持编程器来编程

和电脑连接的模块基本买不到了

手持编程器还有几个,需要可以联系

www.ytleader.cn

网友E:
三菱FI系列的,用手持编程器。

网友F:
估计很难啊,早就停产了,现在2N都停产了啊

网友G:
接口都没有看到。

楼主:
最左边和最右边的图片都是显示接口的图,手机拍的,像素不够好,十五针公口。

网友H:
  F1  系列,真是很老的说,没有看过啦,看样子,设备程序应不是很复杂,重新写吧

网友I:
确定编程器的型号后,应当在网上还能找到,比如5楼介绍的;

不过,如果仅仅是看看里面的程序,而没有实际的用途,可以先考虑一下有无必要。

网友J:
过时货,软件都更新好几年了

楼主:
不过东西看上去还是很新的,废弃了是怪可惜的。

网友K:
我们有全新的三菱 F1-40MR 到货2周 需要么?联系我。。。

网友L:
点击查看原图
这个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能用吗?

不过这个的确是三菱K系列的手编器,用不上的,谢谢先!

网友M:
引用 网友D:
三菱F1系列的。用SC-9连接线。一头9孔一头25针别误导人家了F1的基本用手持编程器来编程和电脑连接的模块基本买不到了手持编程器还有几个,需要可以联系www.ytleader.cn

网友N:
上面的手持编程器应该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上面的手持编程器应该可以用

怎么说,真的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