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 PLC 控制 2台正玄变频器

楼主(2012-07-03):
问下我可以控制变频器1,地址是2的变频器无法控制停止启动。是怎么回事。通讯有冲突吗

我的意思是变频器1可以控制,变频器2无法控制。

楼主:
地址1变频器,可以控制停止启动,地址为2的变频器无法控制,谢谢,大神看下我程序,有什么问题啊,谢谢

网友A:
采用rs485 modbus通讯即可!变频器1串联到变频器2(最好再加个终端电阻),PLC的站号默认就是1,变频器1和变频器2的站号分别设置成2和3(此外还要设置相同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先启动变频器1、延时启动变频器2,然后分别输出到高速即可(使用MODWR指令)。

网友B:
我记得M1127不能自己复位,必须软件复位;另外你的M0---M7怎么复位?M10,M11也没置位送信请求?还有建议复位M1129

楼主:
解决了,没检查程序,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