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颜色的新标准是什么

楼主(2012-07-03):
以前直流线一般用蓝色,交流控制线用红色,0号线用白色,现在忽然发现好像变了,N线要用浅蓝色,手里没有新的电线颜色标准,哪位有确定版的给我发一个好吗?谢谢。

网友A:
N线用浅蓝色已是老黄历了,早已作废的标准叫:“GB2681-1981 电工成套装置中的导线颜色”,虽然作废了,但偶不知道其代替标准号,所以一直用它。有个新标准是有关导线颜色选择的,全称是:“GB 7947-2006 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导体的颜色或数字标识”,楼主可以参考。据说GB/T 6995系列标准规定了导线及电缆的颜色。

网友B:
期待,我也想知道,会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N线用浅蓝色已是老黄历了,早已作废的标准叫:“GB2681-1981 电工成套装置中的导线颜色”,虽然作废了,但偶不知道其代替标准号,所以一直用它。有个新标准是有关导线颜色选择的,全称是:“GB 7947-2006 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导体的颜色或数字标识”,楼主可以参考。据说GB/T 6995系列标准规定了导线及电缆的颜色。

查了一下新国标,GB 7947-2010,2011.1.14发布,2011.12.1实施,其中规定中性线还是用淡蓝色,老黄历不变,比2006版多了几条注释,标明在美国、加拿大、日本,使用白色或自然灰色作为中性线的识别色。

另外规定了交流相导体优先使用黑色、棕色或灰色,而2006版说的是优先使用黑色和棕色。

对于直流导体端子,颜色不做专门推荐。唉,这就让我很为难啊,不推荐不就是可以乱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