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驱动器和电机的变频器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

楼主(2012-07-03):
伺服电机在有自身驱动的前提下是否还可以接入变频器呢,这样做有用么?

网友A:
可能没用,一个是低压变频调速,一个是运动控制。

网友B:
伺服电机驱动本身就可以用作速度模式、位置模式、转矩模式,额外增加变频器没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