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88期——变频器选件之编码器接口卡的应用

楼主(2012-07-03):
      变频器作为驱动设备,在很多情况下只需要变频器主机的默认配置即可。但在一些比较复杂的控制场合,需要用到变频器选件——编码器接口卡。

        在本期擂台,请对变频器的选件编码器接口卡的品牌、适用变频器系列/型号、编码器接口卡的型号或订货号、编码器接口卡的作用、编码器接口卡的特性以及编码器接口卡的典型应用作出描述和具体分析。以帮助大家拓展视野。。。。。。

        另外,编码器接口卡,有哪些品牌的变频器有这样的配置?编码器接口卡常用吗?

        说明:如果其他品牌的变频器不好找,可以把施耐德ATV71系列变频器作为讨论对象。

      希望大家畅所欲言。非常支持原创,评奖倾向于原创者。可以包括工作原理、技术介绍、产品结构,包括一些很具体的数据,包括一些技术细节/优缺点,还可以列举具体案例等,包括其它。。。。。。希望大家热烈的探讨!!!!!!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2年7月16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楼主: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共同讨论!

网友A:
一般的高功能变频器都具有编码器接口卡,以欧姆龙3G3RV为例,采用的接口卡型号为3G3FV-PPGA2。它有四种控制模式,其中的两种,带PG的V/F控制以及带PG的矢量控制都必须有PG卡才能实现。采用PG卡以后,可以提高变频器的控制精度。借助PG卡还可以实现简易的位置控制。

网友B:
使用6SE70变频器的编码器连接板,以前曾经坏过一次.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20MP)0名:

二等奖(10MP)1名:

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

三等奖(30积分)1名

ww19830217-EBN        ww19830217

网友C(2012-08-23):
这期题目参加了,没想到那时的网络非常糟糕,回复的内容一下就没了,没有复制,看来以后遇到网络不好的时候,还得把内容输到WORD里面保存起来, 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