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90期——变频器选件之总线通信模块的应用

楼主(2012-07-03):
      变频器作为驱动设备,在很多情况下只需要变频器主机的默认配置即可。但在一些比较复杂的控制场合,需要用到变频器选件——总线通信模块(卡)。

        在本期擂台,请对变频器的选件总线通信模块的品牌、适用变频器系列/型号、总线通信模块的型号或订货号、总线通信模块的作用、总线通信模块的特性以及总线通信模块的典型应用作出描述和具体分析。以帮助大家拓展视野。。。。。。

        另外,总线通信模块,有哪些品牌的变频器有这样的配置?总线通信模块常用吗?

        说明:可以将西门子及施耐德系列变频器作为讨论对象。

      希望大家畅所欲言。非常支持原创,评奖倾向于原创者。可以包括工作原理、技术介绍、产品结构,包括一些很具体的数据,包括一些技术细节/优缺点,还可以列举具体案例等,包括其它。。。。。。希望大家热烈的探讨!!!!!!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2年7月30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楼主:
希望各位积极参与!!

网友A:
一般来说,变频器会有自己内置的总线通讯接口,当然也有可能没有。觉得更多的时候,喜欢用模拟量进行调速而不是通讯。当然如果不考虑成本,通讯还是优势很大的,防干扰,距离长。

举例:ACS800目前可以配置 profibus,devicenet,canopen,controlnet,modbus,ethernet,interbus-s、,lonworks,ethercat等多种选件卡。

网友B:
占楼思考…………………………

网友C:
一台设备上变频器用的多时大多会用通讯控制,但国内的变频器能配各种总线卡的不多。大多都只是有个485接口,进行串口通讯。

目前用的最多应该还是PROFIBUS 总线扩展卡。

楼主(2012-08-27):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20MP)0名:

二等奖(10MP)0名:

三等奖(30积分)2名

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

王者之师军团—荷戟独行        hege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