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91期——变频器选件之工具软件的应用

楼主(2012-07-03):
      变频器作为驱动设备,在很多情况下只需要变频器主机的默认配置即可。但在一些比较复杂的控制场合,需要用到变频器选件——参数设置/调试工具软件(包)。

        在本期擂台,请对变频器的选件工具软件的品牌、适用变频器系列/型号、工具软件的版本或订货号、工具软件的作用、工具软件的特性以及工具软件的典型应用作出描述和具体分析。以帮助大家拓展视野。。。。。。

        另外,工具软件,有哪些品牌的变频器有这样的配置?工具软件常用吗?

        说明:可以将西门子及施耐德或其它品牌的变频器作为讨论对象。

      希望大家畅所欲言。非常支持原创,评奖倾向于原创者。可以包括工作原理、技术介绍、产品结构,包括一些很具体的数据,包括一些技术细节/优缺点,还可以列举具体案例等,包括其它。。。。。。希望大家热烈的探讨!!!!!!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2年8月6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我就说说 丹佛斯变频器;变频器我只接触过这个品牌,丹佛斯工具软件是MCT10 现在好像是3.18版本,适用于丹佛斯所有型号的变频器。可以将一台变频器的参数复制到另一台上。还可以测出变频器和电机里面的实时参数。(一般主要测试电压,电流,直流母线电压)懂的不多,如有还有什么没说明白,望大家见谅。

网友B:
ACS800变频器的调试工具DRIVEWINDOW,DriveWindow是先进和易于使用的PC机软件工具,用于ABB工业传动的调试和维护(主要功能是监控被控电机的运转状况,记录其各项主要的工作参数和故障显示功能)。它使用DDCS通讯协议通过高速光纤网络通讯, 操作系统可以是Windows NT,Windows 2000或Windows XP。它采用了清晰图解式的表达方式,因此对于用户问题的解决、维护和服务以及培训等都可以提供非常有用的信息。它适用于ACS600/800和ACS-6000系列变频器。DriveWindow软件提供多种调试和监视ABB产品的功能,所有的功能可通过菜单或工具条进入,在DriveWindow软件中,用户可选择两种显示模式和六中不同的工具来控制传动。

网友C:
感觉这个擂台问的越来越偏激,可不可以多提点应用的列子,比如张力上的应用.转矩.通讯之类的。我本身是做变频器的,对节能方面也有很多的困惑,怎么才能让变频器工作在最佳的工作状态。

我曾今在论坛问了一个问题现在也是很困惑

(在变频器驱动电机时,有时负载很轻,电机电流很低该如何实现节能

比如:电动机是55KW,额定电流是105A,在50HZ时检测的电流只有70A,我们该怎么节能呢?

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些解答是加大变频器的基准频率,以降低变频器在50HZ输出的电压。

这样可以节能吗?如果这样调节输出电流会不会增加?

)

网友D:
欧姆龙的3G3JV,3G3JX,3G3MV,3G3MX2,3G3MX,3G3RV,3G3RX都可以使用CX-ONE软件包中的CX-Driver软件进行参数编辑,同时可以模拟运行时的曲线以及初始化所有参数的功能。

网友E:
用富士FRENIC Loader3调试软件可对富士MEGA变频器进行调试,现场应用很好,非常方便 。

网友F:
悲催了,网络不行刚才提交的无效,晕。。。。。。

网友G:
偶们用的ACS800系列的变频器,上次换变频器参数还是自己手动输入的

汗,ABB的来了什么都神神秘秘的,借这个机会学习一下

网友H(2012-08-03):
我们一般不用他的软件,只用他的通讯功能和自己的系统相连,让其提供通讯的报文参数

网友I:
     ACS800变频器的调试工具DRIVEWINDOW,DriveWindow是先进和易于使用的PC机软件工具,用于ABB工业传动的调试和维护(主要功能是监控被控电机的运转状况,记录其各项主要的工作参数和故障显示功能)。有次变频器(ACS800-07-1740-7)报(2330输出电流不平衡故障,除测试元件外,用该软件(版本2.2)进行了如下测试:

根据测试结果,最后结论:根据现场检测情况判断1#隔膜泵变频器报(2330)故障的主要原因是:变频器的速度给定不稳定使输出电流有较大脉动引起(见变频器重做标准辩识后带负载运行趋势曲线图------趋势曲线2电流有锯齿波);

建议更换1#2#模块的IGBT模块内的直流电容。

网友J:
对:肖邦关于感觉这个擂台问的越来越偏激,可不可以多提点应用的列子,比如张力上的应用.转矩.通讯之类的。我本身是做变频器的,对节能方面也有很多的困惑,怎么才能让变频器工作在最佳的工作状态。我曾今在论坛问了一个问题现在也是很困惑(在变频器驱动电机时,有时负载很轻,电机电流很低该如何实现节能比如:电动机是55KW,额定电流是105A,在50HZ时检测的电流只有70A,我们该怎么节能呢?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些解答是加大变频器的基准频率,以降低变频器在50HZ输出的电压。这样可以节能吗?如果这样调节输出电流会不会增加?) 内容的回复:

轻载节能的效果非常有限

网友K:
我们对于西门子70系列变频器使用drive monitor软件,能够实现参数上传、下载,优化,调试等功能!比较方便。西门子的东西参数太多了。如果能安装个汉化插件的话使用更方便!

网友L:
前几天网络不好,提交的回帖没有成功,一直没时间来写点使用心得。

关于变频器选件之工具软件,我一般使用的是西门子的MM4和6SE70系列变频器,另外就是ABB的单传和多传系统。

西门子的变频器软件,主要有DRIVE_ES、STARTER、DRIVE_MONITOR软件。

DRIVE_ES的主要作用:

当Drive ES软件被安装在同一软件平台时(PC 或PG),可以通过STEP 7 管理器对整个系统进行管理。由S7 系统总线ROFIBUS-DP进行数据传输。Drive ES Basic 用于在设备运行过程时方便地启动,维修和故障诊断。与Drive Monitor相比, 其优势在于, 可在STEP7 管理器上对整个工程的传动和自动化设备进行系统范围内的数据处理和利用SIMATIC S7 全部通讯能力。这也包括,如通过ROUTING的通讯。
     Drive ES 包含4 个软件包:Drive ES Basic,Drive ES Graphic,Drive ES SIMATIC和Drive ES PCS7。
     Drive ES Basic 是离线和在线参数设置传动装置的基础软件,并且是DriveES Graphic 的基础。
Drive_ES可以实现对传动装置通过DP网络通讯进行调试,这点和Drive monitor不一样,Drive monitor只能对传动装置通过串口连接来进行调试。即,Drive Monitor仅通过具有总线能力的USS协议与装置进行通讯,而Drive ES Basic 可直接通过PROFIBUS-DP 进行。
Drive_ES Basic和Drive monitor都是用来对西门子的传动设备进行调试的软件,可调设备包括6RA70系列直流调速器、6SE70系列变频器、MICROMASTER 4XX系列变频器等。

STRATR和Drive monitor软件的区别

1、Starter和Drivemonitor这两个软件是适用于不同类型的变频器的调试软件。

2、有一些变频器只能用Starter进行调试;有一些变频器只能用Drivemonitor调试;有一些变频器两者都可以进行调试。

3、举例来说,SINAMICS  G系列、SINAMICS  S系列的变频器必须要用Starter进行调试;而master drive 系列的变频器、直流装置6RA70等只能用Drivemonitor调试;micro master(即MM4)系列变频器两者都可以进行调试。

4、综上所述,建议你两种软件都装,这样可以调试西门子任意型号的传动装置。

网友I:
参加擂台的人越来越少啊

网友M:
3楼说的有理呀。参数太多,调试难,搞不好用变频反而多耗电量。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20MP)1名:

纵横军团—ww19830217         ww19830217

二等奖(10MP)1名:

 原创军团-江湖走走        gdh

三等奖(30积分)5名

循玄        循玄

gdswb0000        gdswb0000

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

隨風--王者之师        LIUXD6909

纵横军团-小麻籽        温广勇

网友N:
这么快就发奖了啊!

还没来得及上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