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四根线接电表

楼主(2012-07-03):
请高手帮帮忙:  公司领导让我装个电表.除电压线外,用四根线将三块电流互感器与三相四线电度表联接起来.能正常计量.请问高手该怎么接?请给个图谢谢!!

网友A:
是这个意思吗?

A B C  N       四颗线

网友B:
楼上的图是正确的,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C:
为什么要用四根线,不符合常规接线!!!电表上共有123 456 789 10  其中 2 5 8 10接三根火线和零下!!!1 3接互感器1,  4 6接互感器2, 7 9接互感器3,其中1 4 7 接互感器正!!  3 6 9接互感器负并且并联接地!!!你说的四根线完成,其实就是把3 6 9用一根线接地!!!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D:
互感器星接,4根线到三相四线电度表。电度表星接与互感器连接。

网友D:
这是电度表正常接法啊,诸位工作中不这样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用四根线,不符合常规接线!!!

网友F:
六楼接线完全正确!只是没接地

网友G:
这是三相四线电度表带电流互感器的正确接线图。1与2;4与5;7与8不能短接,否则,会烧坏电度表。1楼画的接线图只适合不经电流互感器直接接入方式下的。

网友G:
怎么接线图没显示啊,请问6楼是如何将绘图粘贴上去的。

网友D:
对:世猫关于怎么接线图没显示啊,请问6楼是如何将绘图粘贴上去的。 内容的回复:

上传图片啊!

网友G:
在Word文档里画的图用“复制”“粘贴”就不行,咋回事?

网友H:
      这个问题还真是有点搞呢, 有很多电度表直接三相电,不带零线,有的零线也只是在表面过一下, 不同品牌有像有点差别, 但是最大的相同点就是 接互感器的首尾不要搞反, 同一头进另一头出

网友G:
终于把图复制进来了,是用手机先拍下再复制。

这是三相四线电度表带电流互感器的正确接线图。1与2;4与5;7与8不能短接,否则,会烧坏电度表。1楼画的接线图只适合不经电流互感器直接接入方式下的。

楼主(2012-08-06):
谢谢6楼,我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I:
电工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同意李纯绪的方法。

网友J:
基础很重要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