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38变频器上电报OSF

楼主(2012-07-03):
我有台11KW施耐德ATV38变频器,上电报OSF电源电压过高,有那位大神修过这个故障?小弟请教了,谢谢~

网友A:
x先测一下实际电源电压是多少,然后再确认问题,如果实际电源电压偏高,可一调整变频器的电源电压

网友B(2013-06-20):
换001108

------------------------------------------------------------------------------------------------------------------------------------

常年提供施耐德  元件级维修  现场服务,备件服务  技术支持 ATV38  ATV58 ATV68 ATS46 ATS48 ATV61  ATV71  备件大量供应。61  71主板  IGBT 驱动板  电源板 风机卡 风机  现货供应。

需要电话联系 13554483804  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