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报警记录 消息变量分开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2-07-03):
我在报警记录里类别“错误”设置了一些消息变量
在类别“系统,没有确认”设置了一些消息变量
在类别“系统,需要确认”设置了一些消息变量

如何通过控件----wincc alarm control中将上面三者变量分开显示到不同的报警界面中CCAlgWinCtrl中去呢???

网友A:
wincc alarm control--属性--"选择"按钮--弹出"指定选择"--消息类别--勾选你所要显示的消息类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cc alarm control--属性--"选择"按钮--弹出"指定选择"--消息类别--勾选你所要显示的消息类别

你的说     "选择"按钮     是不是SelectionMode  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