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计时仪怎么清零

楼主(2012-07-03):
台达plc计时仪怎么清零

网友A:
不知用MOV指令如何,应当是在计时仪指令未执行时操作。

网友B:
用RST也可以的,或者用MOV K0

楼主:
 是这样吗

网友C:
用RST指令

楼主:
楼上的我是计时仪HOUR指令

网友D:
HOUR指令不太常用,如果要计小时,方法有很多种:(1)以1分钟为单位累加,用LDP M1014即可;(2)以6分钟为单位累加,用LDP M1014即可;(3)以60分钟为单位累加,用LDP M1014即可。其中方法一可以直接调INC指令,方法二和三都要先调MUL DXXX Kxx Dxxx指令,再调INC指令。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些,我是想要PLC掉电也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