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与S7 200通讯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2-07-03):
原系统采用西门子TP277与两台S7 200通过DP通讯。现在想把HMI换成MT8000,不知道怎么设置才行。是不是MT8000不能在一个通讯口连两台PLC吖?(我不想用Pnet)。

网友A:
MT8000可以同时和两台S7-200 的PLC通过PPI通讯,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的客户已有这方面的成功经验!

网友B:
485通讯应该不是很难。站号区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