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变频电源的进来

楼主(2012-07-04):
公司马上引进一台国产变频电源做测试用,可以调节电压和频率的,想知道这个出来的电压是什么样的波形?

变频电源的供电对产品上的变频器(西门子MM440),相序继电器,其它负载是否有影响?

网友A:
MM440是先将交流电变成直流电然后再输出的,个人认为对它无影响。

网友B:
你那变频电源调节范围是多少啊,最大可以调到多少频率?60Hz行吗?

网友C:
应该没有影响,西门子的变频没用过,富士与LG的没问题。我用的是3相380V50HZ入,3相220V60HZ出.

网友D:
哥就是做变频电源的,有需求的话可以联系我

1、具体波形和频率:理论上变频电源的波形是PWM波,但也可以假装滤波装置将波形滤成正弦波

2、对变频器的影响:变频器都有整流装置,所以说只要变频电源的输出电压在变频器的需求电压范围内就没问题。

3、对其他负载的影响:要看具体什么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没有影响,西门子的变频没用过,富士与LG的没问题。我用的是3相380V50HZ入,3相220V60HZ出.

调压可以0~600V线电压,频率45~70Hz

网友E(2018-11-22):
容量1-1000KVA
电路方式IGBT/PWN脉宽调节方式
相数单相/三相
电压220V±10%   380V±10%
频率50HZ/60HZ
波形纯正弦波  SINE    WAVE
相数单相/三相
电压低档(0-150V)(0-260V)     高档(0-300V)(0-520V)
频率50HZ/60HZ(频率可定制)
频率稳定率≤±0.01%
电源稳定率静态≤1%   动态≤2%
总谐波失真度THD≤1%
波峰因数比3;1
相位角相位120°±1°
效率≥90%
反应时间≦2ms
显示方式/解析度4位LED数码显示电压0.1v,电流0.01A,频率0.1HZ,功率1W,功率因数0.001
保护功能 保护开关,电子电路快速侦测过压,过流,过温,超载,短路,报警及自我诊断装置
绝缘阻抗DC500V≥20MΩ一分钟
噪音1M处小于60dB
冷却装置强制风扇冷却
工作环境湿度90%以下 温度-10--50℃   海拔1500米以下
生产厂家深圳市华鑫泰电气有限公司
官网http://www.hxtpower.com

网友F(2020-04-19):
变频器产品生产技术资料

技术详细介绍

技术简介: 基于芯片TMS320F28034的全套变频器技术解决方案

20多种故障保护功能

并采用了特有的死区补偿技术和低频转矩补偿技术

0.5HZ运行均匀,在1HZ时输出力矩达150%,全频无振荡,功率可从0.4400KW

经济收益分析: 本产品采用通用的电机专用芯片,性能好,价格低,本产品在设计技术上以及产品的性能上均属于国内先进水平,完全可以满足现在市场份额巨大的变频器市场技术要求,从而可以避开大多数国产变频器为了争夺变频器低端市场的竞争。凭借产品的高可靠性以及优异的性能价格比占领市场,前景巨大。

备注: 欲寻求有志于变频器事业的个人或企业合作,合作方式有:技术转让、合作开发、合作生产等多种合作方式。

可以分部转让的部分包括: 软件设计(原代码或者执行程序), 电路设计图纸,元器件清单,相关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