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与总断路器选择

楼主(2012-07-04):
各位老鸟

小弟有两台同跨行车,需要选型滑导线的供电电缆.

一台天车 电流 378(451) A, 另一台 149 (173) A

两台车同跨运行

供给滑导线的电缆改怎么选?多少平方? 断路器的规格是多少?

楼主:
帮自己顶一下,急求~~~~~~~~~~~~~~~~~~~~~``

网友A:
哪个是额定电流啊?括号里的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个是额定电流啊?括号里的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
对:ylwcn2002关于哪个是额定电流啊?括号里的表示什么意思?内容的回复:

启动电流, 括号里面的

网友A:
大的断路器用630A,电线185到200平方的。小的用200A的断路器。电线70平方的。

楼主:
对:ylwcn2002关于大的断路器用630A,电线185到200平方的。小的用200A的断路器。电线70平方的。 内容的回复:

我两台车是公用一条滑导线,我想要滑刀线的总断路器大小,还有供电电缆

网友A:
最好一台车一个断路制,不然你一台出故障要检修,难道两台都要停掉吗?

网友C:
看不懂你括号里面什么意思,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现在要算的电缆是从下面配电箱到安全滑触线的这段电缆。

你看你2台行车同时运行时间多不多。还有你行车的使用频率高不高,如果使用高了,导线的载流量会下降。安照A5的工作制, 用2跟120平方的铜芯电缆就够了。

断路器的选用,是不是作为总配电用,一般是你额定电流的1.1-1.2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现在要算的电缆是从下面配电箱到安全滑触线的这段电缆。你看你2台行车同时运行时间多不多。还有你行车的使用频率高不高,如果使用高了,导线的载流量会下降。安照A5的工作制, 用2跟120平方的铜芯电缆就够了。断路器的选用,是不是作为总配电用,一般是你额定电流的1.1-1.2倍就行了。

谢谢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现在要算的电缆是从下面配电箱到安全滑触线的这段电缆。你看你2台行车同时运行时间多不多。还有你行车的使用频率高不高,如果使用高了,导线的载流量会下降。安照A5的工作制, 用2跟120平方的铜芯电缆就够了。断路器的选用,是不是作为总配电用,一般是你额定电流的1.1-1.2倍就行了。

120 平方的线,如果我要4芯的,是选择4*120的么?

网友C:
你要用四芯,另外一根是做零线用吧,用作零线用的话,用不着120平方的,这个你可以查下电工手册。反正我们用作零线的话,一般是整个机构最大功率选用的电缆一半就够了。

 还有提醒一下,120mm,是指的选用的单根电缆哟。如果你用的三芯,或者四芯电缆的话,都还要加大。相当于3相,每相2跟120平方并接后。总共就是要用6跟单芯电缆

网友E:
这么粗用母排多合适啊,散热hai?hao

网友F(2012-08-18):
看看你的这个电流怎么算出来的?451,173A这个电流不会是全部加起来的吧,我看还有富余的地方,如几个机构是否允许同时动作。这么大的电流,用单芯线划算

网友G:
括号里的电流是最大工作电流,电机的额定电流应按最大工作电流选择,断路器按1.5倍额定电流选择。1.5*(451+173)=936A,应选1000A规格的断路器。

网友F:
选的太大了,我个人认为只需配630A的断路器就足够了,再大就是框架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