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S7-300与wincc连接方案 以太网 TCP/IP

楼主(2012-07-04):
西门子S7-200、S7-300与wincc连接方案

在实际应用中,我们经常遇到多台S7-200与多台S7-300与wincc同时通讯的事例。
最具性价比的方案,是选用大连德嘉电子的ETH-PPI(For 西门子S7-200)和ETH-MPI(For S7-300)这俩种以太网转换器。他们使用的都是西门子S7-300 TCP协议(西门子Profinet)。在Wincc中不用加OPC软件,使用的是西门子内置的TCP驱动,使系统的稳定性和连接PLC的个数能够最多达到64台。它比西门子的以太网模块CP243-1 省去了OPC环节和PLC部分的编程环节。
大连德嘉电子的产品是插上就可以用的非常便捷、稳定、性价比极高的推荐产品,对于习惯于使用wincc的客户,这是一种最好的选型方案。
目前已经在国内很多大型项目上得到了普遍应用。
同时由于西门子提供了prodave 6.0接口动态连接库,使用大连德嘉电子的产品,就可以做到mis系统的数据采集,主要应用在集成电路制造业。它已经是被普遍采用的一种通用方案。

楼主:
产品详情欢迎登录www.dl-winbest.cn查看

楼主:


楼主:
西门子S7-200、S7-300 混合数据采集 常用方案

在大型项目中经常遇到s7-200/300共存的现象,怎样采集多台200和300的实时数据,是我们经常要面临的问题。
一般来说西门子推荐的是profibus dp来采集,但是由于受现场条件的影响,当plc节点太多的时候,该方法速度太慢,不能够满足要求。
因此好多大型项目上都采用西门子以太网tcp协议(profinet)它有以下及点好处。
1、速度快。
2、系统之间可以分布的比较远。
3、抗干扰性比dp总线强的多。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西门子的以太网模块过于昂贵,一般都采用大连德嘉电子的eth-mpi(for s7-300)来替换西门子cp343,用eth-ppi替代西门子cp243-1(for s7-200),使用的编程软件可以用vb、vc、delphi等,使用西门子提供的prodave 6.0ie动态连接库。就可以完成上百台的plc数据采集任务。
这在电子芯片制造业是最常见的一种方案。它在珠海和上海等地已经有大量应用。

点击查看原图

楼主:
昆仑通态通过以太网ETH-MPI接S7-400
走是西门子以太网的CP443-1协议
抗干扰能力强 非常适合高频的工业现场
ETH-MPI(DP)产品,详见www.dl-winbest.cn 产品详细介绍

楼主(2012-08-07):
昆仑通态通过以太网ETH-MPI接S7-400
走是西门子以太网的CP443-1协议
抗干扰能力强 非常适合高频的工业现场
ETH-MPI(DP)产品,详见www.dl-winbest.cn 产品详细介绍

点击查看原图

楼主:
新款无需占用PPI口的S7-200以太网模块即将出炉,敬请期待!

www.dl-winbest.cn

网友A:
我想用三菱PLC连WINCC,除OPC有没有办法?

楼主:
昆仑通态通过以太网连接ETH-MPI接S7-400
走是西门子以太网的CP443-1协议
抗干扰能力强 非常适合高频的工业现场
ETH-MPI(DP)产品,详见http://www.dl-winbest.cn/

楼主:
新款无需占用PPI口的S7-200以太网模块即将问世,敬请关注www.dl-winbest.cn

楼主:
超好用的 S7-200 专用USB 编程电缆(不用装驱动 即插即用型)

关键字(keyword):USB_PPI S7-200 (6ES7 901-3DB30-0XA0 ) 国产型 价格低 功能超强
可对操作屏编程Smart700、 K-TP 178 micro、 TP177 micro 、TP177A、OP73、OP77A

概述:
它不需安装驱动程序!
USB_PPI系德嘉国际荣誉产品
www.dl-winbest.cn,它与西门子S7 200编程电缆(usb型)功能完全相同.
可对操作屏(K-TP 178 micro、 TP177 micro 、TP177A、OP73、OP77A)编程.
它可以自适应s7-200编程口波特率(9600、19200、187.5K)
它是真正的USB数据传送,保证传输数据的实时性.(注:不象其他厂家用usb转串口芯片,使用虚拟COM口)
其产品外观小巧精致,胜于西门子原装。

USB_PPI 使用说明:
(1)首先安装西门子Micror/WIN V4.0以上版本
(2)在Set PG/Pc Interface中选择PC / PPI cable(PPI)
然后在Local Connetion中选择USB
(3)本产品是由USB供电(100mA),注:有些计算机的USB口被损坏后可能会出现供电不足现象。
连接到USB时,绿灯先亮后灭,1秒后再亮(不闪),表示运行正常。
绿灯快闪表示有数据从usb发往PLC, 红灯快闪表示有数据从PLC发往计算机

楼主:
大连德嘉国际电子的Profibus-DP/Modbus转换器实例1
详见http://www.dl-winbest.cn/

楼主:
Smart 1000+PPItoMPI映射转换器=MP277

www.dl-winbest.cn

网友B(2018-05-24):
这个号东方闪电oak